WIN7 64位系统装不上USB转COM口驱动啊!

楼主(2013-03-13):
WIN7 64位系统装不上USB转COM口驱动啊!  CH340的芯片

楼主:
不知道有装上的兄弟,请看看

网友:
我装上了 不过我的是PL2303吧 好像

网友A:
我还没试过装64位的,不行就用台式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试过装64位的,不行就用台式机吧

乃乃个嘴的终于给我找到了
原链接 http://blog.163.com/fengchaotian ... 109201143074223730/

最简单的办法:

       进cmd,要管理员权限,(如果你增强了右键,可以在桌面上建立一个文本文档,输入cmd,保存并关闭,把.txt的扩展名改成.bat,右键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输入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 回车,OK,看见提示操作成功的提示,之后我们重启一下,再次进入系统,在桌面的右下角会显示“测试模式”等水印,先不用管。

       进入设备管理器(我的电脑右键—>管理—>左边选设备管理器),找到那个识别不出的USB,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然后选第二项,从本地查找,选择你CH340驱动的目录,一步一步向下,之后就是安装成功。OK,你已经可以用了。

       可是桌面上还有那个可恶的水印,大家应该不会喜欢的,那就还是以管理员权限进cmd,以输入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ff 回车,OK,看见提示操作成功的提示,之后我们重启一下,一切恢复正常,而且驱动也安上了。

好了,就介绍到这了,Win7下可以了。

网友:
终于有人找到解决方法了, 收藏 !

网友B:
干嘛这么麻烦啊~~~最讨厌那种驱动精灵之类的。。。完全不靠谱啊~~~被坑过很多次啊~~~
官网下载一个驱动,然后右键,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这不就结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乃乃个嘴的终于给我找到了
原链接 http://blog.163.com/fengchaotian_007/blog/static/66572109201143074 ...

哈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这么麻烦啊~~~最讨厌那种驱动精灵之类的。。。完全不靠谱啊~~~被坑过很多次啊~~~
官网下载一个驱动,然 ...

习惯性的直接运行了,没有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