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入门问题,关于矩阵键盘

楼主(2013-03-13):
    初学,矩阵键盘的教程,一般都是  P3口,或者P?口总线接4X4的矩阵键盘

这样反转扫描、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假如  矩阵的行线和列线 不一定就在一个总线上。

比如第一行是P30,第二行变成 P10,第一列又是其他的IO口

这样的话,程序上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本质上就是把所有列电平质低,然后逐行扫描,看有没有那一行读入是低电平,是的那一行就是按键所在行。然后行列交换再进行一次以上工作,就可以确定出按下键的具体所在列了。(注意软件或者硬件上需要有消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就是把所有列电平质低,然后逐行扫描,看有没有那一行读入是低电平,是的那一行就是按键所在行。然后 ...

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要给每一个行,列 都赋值,然后逐行(列)扫描。

但是使用反转法的时候,好像不太好操作。难道要每一位都单独赋值,程序比较繁琐,呵呵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要给每一个行,列 都赋值,然后逐行(列)扫描。

是啊 你如果不按一定的规律来那程序上只有按位赋值了。为什么不放在相邻的硬件接口处呢,硬件上清晰软件上也简单。

网友B:
除非没办法只能这样分配,否则你就是嫌的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你如果不按一定的规律来那程序上只有按位赋值了。为什么不放在相邻的硬件接口处呢,硬件上清晰软件 ...

因为有时候按键会比较多呀  超过1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你如果不按一定的规律来那程序上只有按位赋值了。为什么不放在相邻的硬件接口处呢,硬件上清晰软件 ...

4X4矩阵键盘不算难
完全可以自行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个函数不就的了。比如outkeyPort(uchar num);
在函数里将八位都定义一下,没有什么区别的 ...

就是映射把 把端口

网友:
那就认为定义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没办法只能这样分配,否则你就是嫌的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