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对互补滤波了解的多吗?可以教我吗?

楼主(2013-03-13):
如题,做今年飞思卡尔的光电平衡组,到现在还没有站起来啊,心里很是着急,之前在网上找了互补滤波的程序,用了之后发现滤波的效果不是很好,想改互补滤波算法里的参数,可是又不懂胡波滤波,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给我讲讲,多谢~~~

附:滤波之后的波形图片(过冲好像比较大)

附:互补滤波的算法

void kalman_update(void)
{
    float Q =0.85,R = 0.15;
    static float RealData = 0;
    float gyroscope_rate = 0,accelerometer_angle=0;
    float Acc_x = 0,Acc_z = 0, Gyro=0;

    Acc_x =(float) gyro_Xvalue;
    Acc_z =(float) gyro_Zvalue;
    Gyro  =(float) enc03_value;

    Gyro_Data  = Gyro;
    OutData[0] = Gyro_Data;

    accelerometer_angle = atan2f(-Acc_x,Acc_z);//加速计算出的角度
    OutData[1] = accelerometer_angle*1000;

    gyroscope_rate = Gyro*0.0023;                  //(3300/4096)/(0.67*9.1)*(3.14/180) =  0.0023

    RealData = Q*(RealData + gyroscope_rate*0.01) + R*(accelerometer_angle);

    QingJiao =  RealData*1000;
    OutData[2] = QingJiao;

}

网友(2013-05-01):
楼主您给的是卡尔曼的滤波器啊

网友:
好像是一个高通滤波加上一个低通滤波,坛子里面有个PPT讲的挺详细的,LZ去找找吧

网友A:
高通滤波加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通滤波加低通滤波???

我也还是不懂啊,现在直接用的硬件滤波,都没有用卡尔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还是不懂啊,现在直接用的硬件滤波,都没有用卡尔曼

我也正在学习中,泡论坛分析公式

网友(2014-01-10):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2014-03-29):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2014-09-26):
是卡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