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里程表系统设计

楼主(2013-03-13):
准备用霍尔传感器做,芯片用的STC89C52RC
什么型号的霍尔传感器做比较好?
明天就集中买器件了,大神可有推荐的。

或者 其他的 好方案?

网友A:
A3144差不多

网友B:
要考虑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144差不多

好的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供电电压

不需要 真正 弄在 自行车车轮上

可用直流电机代替

供电电压应该就用单片机的5V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真正 弄在 自行车车轮上

可用直流电机代替

直流电机?真正应用不好1、增加摩擦阻力。2、电机电刷寿命低

网友C:
干簧管更适合,霍尔很费电,静态电流就好几毫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簧管更适合,霍尔很费电,静态电流就好几毫安了

ok 收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干簧管更适合,霍尔很费电,静态电流就好几毫安了

干簧管会受到自行车抖动的影响,造成计量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簧管会受到自行车抖动的影响,造成计量不准

实际上用的都是干簧管,软件处理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簧管更适合,霍尔很费电,静态电流就好几毫安了

“基于”。。。就是毕业设计

所以耗电不成问题,哈哈

网友:
码表上用的都是干簧管,如果磁性好一些基本没影响。

网友(2015-04-24):
软件延时就可以消除一定范围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