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几十的逻辑分析仪靠谱不?

楼主(2013-03-13):
rt,以前买过个50多的avr仿真器不能用放着吃灰了,这次想了解清楚再买

网友:
拿来分析个红外、uart之类的还凑合………………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A:
真正实用,至少还得上个 saleae logic 16

网友B:
可以用。不过没有加输入的74芯片,阻抗比较低。会对原电路有一定影响。看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不过没有加输入的74芯片,阻抗比较低。会对原电路有一定影响。看应用了。 ...

写驱动的时候看看波形用可以么?看看串口什么的

网友:
如果你要用到的口线驱动力强的话没啥问题,串口应该可以。

网友:
那用观察多路高低信号能行?

网友(2013-06-04):
引用 楼主:
写驱动的时候看看波形用可以么?看看串口什么的

同感!简单用用还可以

网友:
35块钱买了个,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测试通道的阻抗较低,会对原本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
8BIT的性价比高,16的就鸡肋了,速率不够。

网友:
看看串口,并行通讯,OLED之类初始化时序还是可以的
价格低不能有太多要求
价格高自然性能也有提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正实用,至少还得上个 saleae logic 16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

300多

网友:
我觉得挺好用的,特别是做单片机开发,分析SPI, I2C, UART 协议都很好用。

网友(2013-08-31):
我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论坛大牛,金沙滩,的就很好,35元超好用。

网友:
金沙滩的刚搞了一个还没到货

网友:
拿来学习,频率不高还可以用用的

网友D:
拆开看看,好像记得里面是一片c8051f330  .。。? cy7c68013a ???

网友:
我买过,分析串口 i2c spi很好用。基本上2M频率以下都没问题,再高就稍微有点失真

网友(2013-12-28):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好像记得里面是一片c8051f330  .。。? cy7c68013a ???

我买了一个35块钱8通道的,74HC245+cy7c68013a+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