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赐教一下小弟

楼主(2013-03-13):
小弟诚心讨教老师们请问5轴雕刻机用什么控制板和系统比较好呢,那里可以拿得到。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开源的 LINUXCNC 应当可以办到

操作安装很复杂, 国外用的人也不多
一般界面用 LPT 或是 进阶的用 MESA的FPGA卡配合专属韧体
LINUXCNC 配合FPGA卡的控制性能(非精度)有时候可以打挂商用CNC机台内建的控制器

当然我也是不会用

网友:
YOUTUBE 看到一个实例

自制 五轴联动数控铣床  LINUXCNC (EMC2)

摘要资料如下

铝材料主要是6082 T6
表移动面积为690×310毫米,Z系列是420毫米。
A-头部倾斜的角度范围是+ - 60度,
并且是用于B-角
+ - 90
使用的A-倾摆控制通道是一个可选的A-轴
或C-轴在桌子上或板条主轴在桌子上。

所有轴使用 4安培 48V 的步进电机
一个11岁的PC
X轴的最大速度为 6000mm/min 0.0045毫米/步
一个低成本的RC模型用主轴电机  (猜测就是RC 车或船的无刷电机)

自己作出的运动机构给此倾斜头的配置

YOUTUBE
Home made 5-axis LinuxCNC mill

发布时间:2012-03-02
http://www.cnchobby.n.nu
Home made 5-axis CNC milling machine with EMC2 software.
This machine is built of simple aluminum stock material mainly 6082 T6 . My chop resources is a drill/mill machine and a small lath.
The table move area is 690 x 310 mm and the Z range is 420 mm.
A-tilting head angle range is +- 60 degrees and for the B-angle it is
+- 90. An optional usage of the A-tilting control channel is a A-axis
or a C-axis on the table or a lath spindle on the table.
The LinuxCNC software can handle several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depending on how the machine is organized. All axis uses 4 amps
steppers at 48 volts which is easily handled by an 11 years old PC.
The maximum speed is 6000mm/min for X-axis with 0.0045 mm/step
A low cost RC model motor is used for the spindle.
I have made my own kinematics module for this tilting head config.
9-axis control is really useful for maco programming of 5-axis.
LinuxCNC is gr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