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Tmega16定时器1快速PWM模式做红外遥控波形的疑惑

楼主(2013-03-13):
      小弟用定时器比较输出方式做一个类似红外遥控的数据波形从OC1B输出,无输出时候是低电平,输出波形是这样的 同步头--后面紧跟16位数据位,同步头是10mS周期 高电平开始1mS  9mS低电平
数据位周期是2mS,高电平1.5mS、低电平0.5mS是1,高电平0.5mS,低电平是1.5mS是0,程序大体上是正常的,但是非常疑惑的是在周期10mS与2mS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匹配时间值不能在周期更新时的同一周期更新,需要等到下一次中断进去才会更新,这里采用双缓冲,OCR1A和OCR1B。请问这是为什么,源码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_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_16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1_ctc:8

uint_16 data=0Xffff;

#define Synchronous_Cycle 1249;        //同步头周期10ms
#define Synchronous 124                              //同步头高电平时间1mS
#define data_Cycle 249                                   //数据周期2mS
#define data_H 186                                            //数据宽时间
#define data_L 61                                            //数据窄时间

volatile uint_8 a,c;
uint_16 b;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D = 0;
  DDRD = 0XFF;

}

void T1_int(void)
{
   TCCR1A |=(1<<COM1B1)|(1<<WGM11)|(1<<WGM10);//B比较匹配时清零,快速PWM15模式
   TCCR1B |=(1<<WGM13)|(1<<WGM12);  //设置快速PWM15模式

   OCR1A = 0x04e1;                   //设置PWM周期
   OCR1B = 0x03ff;                                   //设置跳变时间

   TIMSK |=(1<<OCIE1B);                                           //使能B比较匹配中断
   SREG|=BIT(7);  //开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T1_int();

   TCCR1B |= (1<<CS11)|(1<<CS10);
   while(1);
}

void T1_ctc(void)
{

   if(a == 0)                                              //发同步头
   {
          b = data;
          OCR1A = Synchronous_Cycle;
          OCR1B = Synchronous;
   }
   else if(a<16)
   {
      OCR1A = data_Cycle;
      if(b&0X8000)                                           //字节1
           OCR1B = data_H;
          else
           OCR1B = data_L;
          b = b<<1;
   }
   if (++a > 16)
             a = 0;
}

输出的波形图片,请大侠帮我看看是那里问题

网友:
我用atmega16 定时器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定时时间忽快忽慢

网友:
快速PWM15模式下,OCR1A 的新置值是加有缓冲的,所以你可以任意改变 OCR1A 的值,但要等待旧值达到後,才会使用新值。

PWM14 模式则无缓冲,但如果你赋值不当(在 ICR1 输入一个比 T1 现值低的值),那 T1 就会一直增加至0xFFFF才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