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入门,一步一步做个VGA驱动板

楼主(2013-03-13):
   RT,一直想学下CPLD&FPGA接触有断时间了但是一直都处于入门状态感觉很难学,不知道怎么学习好了,就想通过做个什么东西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学习或者会好点也算是有个目标。
通过查找资料,我想到如下两种方案不知道可不可行请教各位大神

方案一:通过CPLD来产生VGA时序驱动显示,用双口RAM作为存储,CPLD负责读RAM中数据送显示,同时处理器可向RAM中写数据。如图:

方案二:通过FPGA来产生VGA时序驱动显示,使用SDRAM作为存储,这里SDRAM不能同时一边读来显示一边写入数据,是否是通过在FPGA里实现FIFO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有点不解,如图:

不知道方案上行不行的通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下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器件的选择,CPLD和FPGA不太了解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好,存储器的大小,想支持的最大分辨率为1024*768显示RGB565格式,即1024*768*2=1572864=1.5M这样计算是对的吗?

网友A(2013-04-27):
我这几天刚玩FPGA 也是想给STM32做个显卡 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刚玩FPGA 也是想给STM32做个显卡 关注

玩别的去了,这个想法还没去实现

网友A:
就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玩了?

想法太多,一下玩不过来,谢谢关注,不好意思了

网友:
是这样算的没错。不过这么大的SRAM很贵,而且SRAM需要地址线来控制,单片机和CPLD同时控制CPLD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刚玩FPGA 也是想给STM32做个显卡 关注

可以讲下stm32做视频播放器方面的知识吗?感谢

网友:
曾经做过一块,CPLD+SRAM驱动4.3寸的液晶,可惜前段时间格式化硬盘时选错了硬盘,原理图及代码都没了,只剩下两块成品程两块空板,等有时间再把代码码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讲下stm32做视频播放器方面的知识吗?感谢

不好意思 STM32视频解码我不会  我只是想拿显示器当普通液晶来用  显示参数信息  不是看电影用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STM32视频解码我不会  我只是想拿显示器当普通液晶来用  显示参数信息  不是看电影用的 呵呵 ...

嗯,我想能用stm32来做视频解码方面的工作,将数据交给FPGA来刷屏,不知道有没得方案啊,没玩过stm32

网友:
STM32视频解码不行吧  速度不够的 视频解码用FPGA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