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读出部份数据错误,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13-03-14):
谢谢~~不知为什么,做个成年历,读DS1302的数据有部份错误。很怪,错误的部分有时会显示正常,有时会显示乱码。

年、分钟都是错误的。不知为什么,如图片所示,请高手指点。有程序。

我强制在读年分钟部分之后加入=某一数值显示是正常的,证明我的显示部分程序是正常的。现在是读数据部分出错。

劳烦高手指点。

/////////写1Byte/////////
//dat:要写的数据或地址//
void Write_DS1302Byte(uint8 dat)
{
        uint8 i;
        DS1302_SCLK=0;
        for(i=0;i<8;i++)                                        //写8位
        {
                /*DS1302_SCLK=0;
                DS1302_IO=dat&0x01;
                dat>>=1;
                DS1302_SCLK=1;*/
                DS1302_IO=dat&0x01;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dat>>=1;
        }
}
/////////读1Byte/////////
uint8 Read_DS1302Byte(void)
{
        uint8 i,dat;
        for(i=0;i<8;i++)                                        //读8位
        {
                dat>>=1;                                                //要返回的数据左右移一位
                if(DS1302_IO)                                //若IO口=1,则或上1
                        dat|=0x80;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return dat;
}
//////////写DS1302/////////
//address:要写的地址//////
//dat:要写的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int8 address,uint8 dat)
{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DS1302_CE=1;
        Write_DS1302Byte(address);                //写要写的地址
        Write_DS1302Byte(dat);                        //写数据
        DS1302_SCLK=1;                                                //释放时钟线
        DS1302_CE=0;                                                        //读取结束,CE置为0
}
///////////读DS1302/////////
//dat:读出后的数据//
uint8 Read_DS1302(uint8 address)
{
        uint8 dat;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DS1302_CE=1;
        Write_DS1302Byte(address);        //写要读的地址
        dat=Read_DS1302Byte();                //读8位
        DS1302_SCLK=1;  //释放时钟线
        DS1302_CE=0;
        dat=(dat/16*10)+(dat%16);                        //将读出的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
        return dat;
}
///////////读DS1302////////////////////////////
void Read_DS1302time(void)
{

        date.year=Read_DS1302(0x8d);        //读年
        //te.year=13;
        date.month=Read_DS1302(0x89);        //读月
        date.day=Read_DS1302(0x87);        //读日
        date.hour=Read_DS1302(0x85);        //读时
        date.minutes=Read_DS1302(0x83);//读分
        //date.minutes=20;
        date.seconds=Read_DS1302(0x81);//读秒
        date.week=Read_DS1302(0x8b);        //读星期
}

问题已解决:在数据IO口加上拉电阻。
分析:因为DS1302驱动能力不够,时好时坏,有时显示又正常,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