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笔记本电脑。研发用,现在的WIN7,WIN8系统怎样

楼主(2013-03-14):
1,研发用,常用的电子开发软件要装,以前在XP下,现在的笔记本基本都是WIN7,或LINUX,还有WIN8.
   LINUX不考虑。不知道WIN7,WIN8对常用的编译器(KEIL,SI,VS2008)支持怎样?还有PCB软件等等。
2,价格不超过4000元。
谢谢。

网友(2013-07-12):
笔记本吗 你那个价位,还是继续32位XP吧;
笔记本要是Win 7 、8,个人经验,最好上4G以上的内存,装64位系统,对于不兼容的软件,上虚拟机吧

当然,系统盘,最好上个SSD

网友:
笔记本 推荐Thinkpad 但不推荐4.5k以下的;

其次是DELL 、联想

网友(2014-01-07):
装虚拟机,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网友:
win7以后兼容性吊炸天,除了三亿nc梦想公司出的网游绝对不兼容win7,没有多少软件是完全不兼容的

网友:
戴尔吧 4K左右不能再便宜了 哈哈 某些调试软件驱动问题不支持64位系统,比较麻烦 所以WIN7我还是用32位 请问和64位有什么实质性区别?

网友:
THIINKPAD吧,稳定

网友A:
建议thinkpad T系列或者戴尔的吧,WIN7环境下用了很多年了,KEIL,CCS5,ISE,Quartus,matlab20xx,protle99,Allegro,CAM350,VS2010都完美兼容。
不建议用thinkpad x系列,编译个程序CPU就能飚到80度,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thinkpad T系列或者戴尔的吧,WIN7环境下用了很多年了,KEIL,CCS5,ISE,Quartus,matlab20xx,protle9 ...

网友:
THINKPAD E420用了2年的飘过.稳定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