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过无线,求助像我这种情况,用什么无线模块儿合适?

楼主(2013-03-14):
请大虾指点:
有一台主机,而设备则有几十到几百台不等,每个设备是固定位置的,用来采集数据。工人每隔一个小时拿着主机挨着从每个设备旁边走过去(不会超过10米距离),设备就把数据通过无线模块发给主机,请问这种情况选用什么无线模块合适?最好是比较成熟的,淘宝就能批量买的,谢谢!

网友A:
sub 1G的任何rf都可以做到你的需求,需求很简单。不推荐zigbee。

设备供电是电池还是非电池?
工人也不用拿着主机去采集数据,都无线了,主机趟着睡觉,到点采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 1G的任何rf都可以做到你的需求,需求很简单。不推荐zigbee。

设备供电是电池还是非电池?

这位大哥,"sub 1G的任何rf"能不能给个具体产品的链接,这方面小白啊,设备是电池供电,本来就是打算直接主机接收的,但可能得50米距离,后来就想着距离近些可靠?就想着工人巡检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 1G的任何rf都可以做到你的需求,需求很简单。不推荐zigbee。

设备供电是电池还是非电池?

另外每个设备采集的数据确实很简单,就是个模拟信号的定期采集监控

网友:
2.4G无线组网ANT+就可以了

网友B:
NRF24AP2无线组网的,应该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sub 1G的任何rf"能不能给个具体产品的链接,这方面小白啊,设备是电池供电,本来就是打算直接 ...

设备是电池供电,那么难度就大起来了
设备肯定要低功耗,你要获取数据,设备必须要能够接受数据,肯定依靠电磁波唤醒才能保证电池供电长久工作。
个人推荐cc1101+430 用来做设备端
手持部分也是cc1101+430
业余时间做的无线开门器,两边都是电池供电,已经工作了1年了,电池1000ma,还一切正常,和你的应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AP2无线组网的,应该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谢谢,能否给个产品的链接?我买些做下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是电池供电,那么难度就大起来了
设备肯定要低功耗,你要获取数据,设备必须要能够接受数据,肯定依 ...

谢谢,我找找cc1101的资料。
还有个问题比较担心,就是同时可能要2、3百个设备工作,这个互相之间如何区分,是靠唯一地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给个产品的链接?我买些做下试验。

我QQ是1692143455,附件是NRF24AP2芯片的资料
另外我们也有做这款芯片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QQ是1692143455,附件是NRF24AP2芯片的资料
另外我们也有做这款芯片的模块

芯片和模块价格怎样?距离可以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是电池供电,那么难度就大起来了
设备肯定要低功耗,你要获取数据,设备必须要能够接受数据,肯定依 ...

这位大哥,关于一主多从的这种模式,我这样理解可以吗:如果多从机同时向一个主机发送,会冲突;而主机向所有从机发送,则从机都能接收到信号?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让从机来判断信号中的ID来决定哪个从机给主机回传数据?谢谢,还望赐教。

网友:
CC1101可以满足你要求,现在我们公司都用这个来抄表,主机主动抄表,表号符合的才回发数据

网友C:
你这是一个星形网络,采集器定时休眠就好了,主机肯定电池比较大,主机给每个设备分配一个地址就好了,建议选用便宜的8位机跟便宜的RF,但是单片机应该具有低功耗休眠功能,RF应该具有休眠监听功能。RF选用Si4432就好了,单片机的话选个ST的就好了,TI的太贵了,MSP430更加贵,网络协议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轮询。

网友:
考虑过红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关于一主多从的这种模式,我这样理解可以吗:如果多从机同时向一个主机发送,会冲突;而主机向 ...

你不可能多从想主机发送,因为你两边都是电池供电的

电池供电的设计,低功耗是最主要的
可能你不知道rf的特性,只有持续处于接受才能随时接受外部的数据,但是功耗就大了
如果定时醒来接受,那么不一定能够瞬间接受外部的数据,这是一个矛盾体

因此肯定要用主机查询的方式,但是这个查询并不是简单的,发一帧数据就可以搞定的。这个涉及到wor(wake on radio)双向通讯的问题,软件设计好,完全没问题

处于wor随时可以接受数据的状态,10ua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可能多从想主机发送,因为你两边都是电池供电的

电池供电的设计,低功耗是最主要的

可能我之前没说清楚,我这边从机是电池,主机是跟电脑连接的,所以主机不用考虑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一个星形网络,采集器定时休眠就好了,主机肯定电池比较大,主机给每个设备分配一个地址就好了,建议 ...

多谢回复,目前我考虑就是这种方式,主机是电脑供电,不用考虑功耗

网友:
自定义协议是最好的啊,功耗这些都可以优化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之前没说清楚,我这边从机是电池,主机是跟电脑连接的,所以主机不用考虑低功耗 ...

主机都电脑供电了,那还不简单啊,从机定时发数据给主机就是了
有时候供电的一个差别,设计方案差很多的

网友:
50m 通信距离也不算长啊,用nordic2401+cortexm0可以实现。资料上传不方便,你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都电脑供电了,那还不简单啊,从机定时发数据给主机就是了
有时候供电的一个差别,设计方案差很多的 ...

从机上面没有时钟,我害怕定时发会不会和其他从机冲突?200多个从机呢。
我现在的想法是主机按顺序一直轮询从机,从机每隔1小时唤醒后等待被询到(应该时间很短)就返回数据给主机,然后继续休眠。选用cc1101模块,这样行吗?

网友D:
cc1101  电磁波唤醒 主机轮询 不用人工巡检  设置工作频率低点  一百米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1101  电磁波唤醒 主机轮询 不用人工巡检  设置工作频率低点  一百米不成问题    ...

呵呵,谢谢,目前就是这种考虑,已经网购了几片CC1101,准备调试了。

网友(2013-12-30):
可以使用JTT1212超低功耗无线数传模块专为电池供电设置开发;待机电流280nA 接收电流小于3mA 一节2300mAh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5年以上;而且还支持多对一同时传输,微功耗无线组网。 比cc1101可靠起码10倍以上 有兴趣的加我Q:263763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