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台电话机,求教主控芯片是什么品牌的?能否有办...

楼主(2013-03-14):
如图,此板是LDC显示控制板,上有牛屎一个,旁边为一个EEPROM,估计是保存铃声的,牛屎下面我猜是一个单片机,控制LCD显示,铃声播放等功能。问题来了,如何能得知此单片机型号,或者有业内人士知道此单片机型号的,请告之。
PS:话机是泰丰品牌的。我猜是合泰的单片机。

网友:
LZ想要知道就得扣掉这个牛屎,显微镜下能看到型号,

楼主:
大家踊跃发言啊

网友:
2楼正解。我们还有啥好说的。

网友A:
为什么要加这个牛屎呢,直接裸露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B:
义隆可能性比较大,合泰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这个牛屎呢,直接裸露有什么不好的?

这种芯片就是传说中的裸片,买回时是没有封装的.比较便宜.
然后自已连接电路,牛屎就相当于封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义隆可能性比较大,合泰贵

义隆的貌似没看到有电话机的MCU,合泰倒是有,就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
怎么没有,通用MCU就可以,能带DTMF发生器更好,很多都是用软件产生DTMF的,来电显示软解码

网友:
合泰的DTMF单片机,绝对没有错,我们国内做电话机很多采用这个

网友:
应该 上面是有型号才是

网友:
HT确实有很多电话相关的IC

网友(2013-06-06):
得把牛屎扣掉去查下晶元上面的代码,再没有就得找行内人士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