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推荐国产、台湾带8路外部AD的单片机

楼主(2013-03-14):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台湾或国产的至少带8外部AD的单片机,欢迎各位推荐啊!
要求:封装为SSOP20,AD精度要能达到0.1%。工作电压范围较宽。

网友A:
要求太高了吧,怕是只有电子秤的MCU能勉强达到,电子秤的AD还要滤波平滑算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太高了吧,怕是只有电子秤的MCU能勉强达到,电子秤的AD还要滤波平滑算法的。 ...

精度在0.1%很高吗?滤波平滑算法很关键吗?

网友:
你要8路,就难了,没听说过

网友:
ADI的aduc8xx系列能达到要求,天价,你受不了

网友:
STC有8路AD的,但不是sop20,精度也不一定满足要求

网友B:
用合泰的

网友:
8路AD,12位

网友C:
台系的8位机AD线性度不太好,很难满足0.1%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合泰的

和泰的有SSOP20封装的、带8路外部AD的单片机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系的8位机AD线性度不太好,很难满足0.1%的要求

我觉得也是,单还是希望能找到一款比较不错的台系单片机,毕竟价格优势很重要……

网友:
是相对误差0.1%还是满幅值的0.1% ?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泰的有SSOP20封装的、带8路外部AD的单片机型号吗?

HT46R066带有8路12位的内部AD,不过封装是SSOP24,精度可能会没那么高,你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
松翰,WWW.SONIX.COM

网友:
台湾新唐N79E81X,SOP16 SOP20/28 SSOP20/28都有。价格也很便宜,可用在电子称上。资料在之前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2693-1-1.html
需要的也可以M我。

网友:
松翰2712是ssop20带12路AD,不过精度达不到

网友:
要达到0.1%可不是一般精度了。你的基准电源也要很好才行。如果用CPU的电源电压的做基准的,再高的AD也是扯淡

网友:
使用新唐科技的试试

网友:
有没有测电阻比较精确的AD  我的测量对象是PT100 测量温度是-20~300度 精确到0.1度 开始我用的AD7793倒是能满足,唯一最大的缺点是抗干扰能力很差,AD7711又太贵,谁能帮忙给推荐一个,比较稳定的AD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太高了吧,怕是只有电子秤的MCU能勉强达到,电子秤的AD还要滤波平滑算法的。 ...

以前看过一个电子称的电路,是用运放搭的双积分,相当精妙了,还便宜

网友:
带12位AD的单片机都做大量9毛,还搭什么,不过12位AD精度只能做到8位。

网友D:
HT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系列的

HT系列是啥,和泰的?

网友:
HT66(带AD) HT68(不带AD)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泰的有SSOP20封装的、带8路外部AD的单片机型号吗?

你可以采用松翰的2712 SSOP—20封装。

网友:
可以看下中颖的这颗 需要联系QQ754109192

网友:
台湾伟诠WT51F104,欢迎来件咨询yaosong86@yeah.n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采用松翰的2712 SSOP—20封装。

嗯,这款IC我也看了,只是不晓得能否满足要求,不知道它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还是说说你做什么产品,看看有什么替代方案不,就20个脚要8路AD,国外大牌的片子很少这么配置的,就考虑下国产的吧,量大的话直接找厂家定做好了

网友:
一路,复用。

网友(2013-05-05):
引用 楼主:
嗯,这款IC我也看了,只是不晓得能否满足要求,不知道它的精度怎么样。

台系单片机里,AD集合在单片机里效果不错的就属SONIX,它的精度是可以到达12位的。你可以去换算一下你所需要的,就可以得出是否够了。正常上是够的。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具体效果是怎么样,因为要0.1%的精度要求,需要参照的,才能算出来,如果是普通的,8位的精度要求都够了,这种单片机做再传感器检测都可以,它是MV级别的都可以识别,你认为你那项目是否比它精度还高呢?
你可以去计算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出来的。

网友:
电子称200g误差0.01g成品零售价十几元

网友(2014-09-12):
这个多了,海尔,中微,三星。合泰。

网友:
讨论讨论着都块1年半过去了。不知道楼主最后用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