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设备的软件分为哪几种

楼主(2013-03-14):
一个嵌入式设备的软件是否分为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底层驱动软件。以我的浅显的理解,系统软件指的是操作系统,比方linux,ucos等;应用软件主要指实现功能方面的,比方说监控器的报警等;底层驱动软件是指启动IC的软件;望真正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分类,而是分层。

boot

os(driver)

application(gui)

网友:
单片机裸奔就是直接用汇编指令控制cpu。
跑嵌入式系统的话就是你说的那些了,有操作系统,驱动,应用

网友B:
我做的就是这一块,这一块一般主要如下:
1:bootloader(引导层,初始化硬件等等);
2:kernel(内核模块,内存管理,进程管理,文件管理...)
3:根文件系统(也就类似磁盘里面的各种文件,比如Windows下面的C盘,D盘这些)
4:应用程序(比如各种软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分类,而是分层。

谢谢你的解释,你的意思是,boot指底层驱动,os指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就是这一块,这一块一般主要如下:
1:bootloader(引导层,初始化硬件等等);
2:kernel(内核模块,内存管理 ...

应用文件是指oxserver这种东西吗,这东西好像合在根文件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文件是指oxserver这种东西吗,这东西好像合在根文件里面。

这个你要看根文件怎么理解了,有个最小的根文件系统便可以使得系统跑起来,倘若你在最小根文件系统上自己加点其他的,都属于应用层了.其实OS大多数指的都是:kernel+文件系统.比如windows系统,就是底层的一个内核+磁盘管理系统;Linux系统就是Linux内核+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