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V电源可以当正负6V使用吗?

楼主(2013-03-14):
现在有一12V电源,但想获得正负电源。能不能用7806将12V降到6V,然后用这个6V当做0电位,之前的12V当做6V,0V当做-6V?
一般没有见过人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呢?
求大虾指导!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一试哦。

网友:
绝对不可从。

当+6V(即之前的+12V)有负载电流流向0V(7806输出端)时,输出反向电流不能流过7806,它的输出电压便会升高,而7806 是没法把这电压减诋的。

网友A:
以下电路能用否?
12V由电池或交流整流+7812供电是否有分别?

网友B:
用个TDA2030来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能用否?
12V由电池或交流整流+7812供电是否有分别?

我也问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能用否?
12V由电池或交流整流+7812供电是否有分别?

我给发帖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TDA2030来转换。

没错!这种场合最便宜的做法是用大电流运放做有源分压:
用2个精密电阻对电源分压,然后用TDA2030对分出的电压做跟随即可。
运放的输出是可以拉电流也可以吸电流的。
ADI/TI甚至有这种专用的有源分压器芯片。

网友:
在OP的运用中有虚拟地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电路能用否?
12V由电池或交流整流+7812供电是否有分别?

两个输出端连在一起,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