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uzhujian大侠,STM32使用RTX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3-03-14):
1、看了RTX的代码,几个核心的变量居然用了u16的,如os_time,想改成u32的,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还有应该怎样改,能不能深入指点一下,修改时要注意什么地方。

2、RTX我设置为128M时(超频),SYstick中的Reload值为 0x001387FF,即1279999Hz,我理解为:每1ms,Systick就要中断一次,但断点后查看,好像不是这样,请您解惑。

3、另外,我使用的【协同式多任务】,如果我想 Susspend一个任务,应该怎样做?(我暂时的办法是把那个任务的优先级降低)。

4、另外,请教,RTX使用协同式,还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第二条,我已搞懂了。
当设置10ms系统节拍时,每10ms中断一次,Systick Reload值为1279999是对的。

网友(2014-06-27):
RTX在mdk474中已经改成U32;协同式多任务不会主动让出执行,都是要主动pass的,你想把它挂起,可以用event事件标志让它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