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元寻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算法

楼主(2013-03-14):
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的周期性的数据,求出这组数据中的周期与位移,用纯C写。因为算法要移植到单片机的。TXT文件数据结构,加速度信号为AD值,双字节,高位在前。每一个AD值时间间隔 51毫秒。附件1号TXT文件:周期约 11.76秒,位移2.98米例如:
0x61F7  第1个加速度AD值
0x6043  第2个加速度AD值
0x60E5  第3个加速度AD值每个数据之间时间间隔51ms。
要求
1:用提供8组数据的TXT文件数据能求出周期与位移。
2:再采集7组数据也同样可以准确的求出周期与位移。
3:算法用纯C语言写的程序,这样适合移植到单片机。
本人QQ:1132061540
加时注明 加速度

楼主:
2楼的兄弟有好的算法吗?

网友A:
我好奇我没有看到过零点,难道没有过零点?求周期可以用3点高斯做一个极简单的滤波。求位移需要用离散积分(累加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我没有看到过零点,难道没有过零点?求周期可以用3点高斯做一个极简单的滤波。求位移需要用离散积分 ...

你可以求出来吗,行的话,你可以加我,也可以我加你,然后我把数据传给你。我QQ:1132061540。

网友B:
你不把AD值转换成加速度,谁都没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把AD值转换成加速度,谁都没法搞。

此加速度传感器与单片机配合,装在设备上,作上下往返运动。一个周期内的总位移距离为0,求出一个数据的周期与单程位移距离。采集数据时,我用秒表知道了周期,用尺量了位移距离。算的数据要与已知数据(周期与位移)接近。
加速度信号16位AD值已经经过7次平滑滤波。TXT文件数据结构,加速度信号16位AD值,双字节,高位在前。时间间隔 51毫秒。
加速度值= ( ( ( (2500*16位ad值)/65535)/5)/624);(单位g)

可参考文档:
http://wenku.baidu.com/view/14f0c98471fe910ef12df89a.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dddb174ffe4733687e21aac0.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a748ba5f3b3567ec102d8a00.html

网友:
是油田用的吧

楼主:
此链接有具体说明:http://task.zhubajie.com/2462772/

网友C:
不要指望测得准啦!传感器本来就有误差,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指望测得准啦!传感器本来就有误差,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大。

我试过别人的成功的产品,可以测试准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别人的成功的产品,可以测试准确的。

疑问,如果不是经常校准,光靠加速度,不停积分。最终产生的位移会相当大的。
停止的时候加速度0,匀速运行的时候,加速度也是0,零点感觉不太好对。
暂时就两个疑问。

网友D:
1.单片机,采用好一点的数字传感器,带FIFO的
2.看楼主这波形,太差了,应该是电源不好,软件除抖到靠谱级别。
3.算法没什么难的,就是用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单片机,采用好一点的数字传感器,带FIFO的
2.看楼主这波形,太差了,应该是电源不好,软件除抖到靠谱级 ...

跟电源没关系

网友:
既然是周期往复运动,那只要做一个零点检测就可以避免累计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