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移植过村长的GUI_Builder的菜单软件吗?LCD部分如何修改?

楼主(2013-03-14):
村长的那个 GUI_Builder ,自动生成菜单的,里面的LCD只有3种,如果是自己的LCD,不在那3种里面,需要如何移植呢?
还有能用中文菜单吗? 软件自带的例子是E文的菜单

网友:
我倒,大肥羊也是一个不看帮助文件的。
加LCD的方式和加MCU的方式,都写在里面了,你就不看一下?
LCDModule目录是LCD文件定义的,文件是文本格式。
MCUModule目录是MCU文件定义的,也是文本格式。
如果是增加文件的话,还需要在Ini文件里增加相应的内容。

没试过中文LCD,所以没有尝试。

网友(2015-03-16):
问题是没有.lcd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