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ATMEGA128 读写HM628128里数据的程序

楼主(2013-03-14):
程序如下,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无法分开读取高64K 的数据或低64K的数据,发现,即使把最高位A16的地址线高电平,也和A16的地址线低电平的时候数据一样,还有一个问题要写入 4个数据,读前三个是正确的,读第四个都是 0 ,高位低位数据都一样的
假如低位 写入 00 11 22 33
       高位 写入 AA BB CC DD   读到的数据都是 AA BB CC 00 ,高位低位都一样,
希望给点帮助,谢谢
使用了 两片 74HC373 作为高8位低8位地址锁存
//*************************************************************
void ram_init_out(void)//对读取的RAM控制管脚初始化
{

  storage_hc373_high_cli();
  ouput_hc244_set();
  ouput_hc373_cli();
  storage_hc373_low_cli();

}
//**************************************************************
void sram_output_init(void)
{

  init_output_ddr();
  ram_init_out();//对读取的RAM控制管脚初始化 244 373h 372l
  storage_p_cs_set();
  storage_p_rd_set();
  storage_p_wr_set();

}
//*************************************************************
void sram_input_init(void)
{
  init_input_ddr();
  ram_init_out();//对读取的RAM控制管脚初始化 244 373h 372l

  storage_p_cs_set();
  storage_p_rd_set();
  storage_p_wr_set();

}
//**************************************************************
uchar  read_storage_data_low(uchar addh,uchar addl)//地址高,地址低,低64K标志位
{
  uchar read_data;

  sram_output_init();   //端口初始化
// storage_a16_cli();    //低64K数据位
//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cli();
  asm("nop");asm("nop");
  PORTA=addl;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set();  //地址低位373锁存输出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cli();
  asm("nop");asm("nop");
  PORTA=addh;           //输出地址高
  asm("nop");asm("nop");
  ram_high_out_set();//地址高位373锁存输出
  asm("nop");asm("nop");
  ram_high_out_cli();
  asm("nop");asm("nop");

//-------------------------------
  init_input_ddr();          //端口配置为输入
  asm("nop");asm("nop");
  storage_p_cs_cli();
  asm("nop");asm("nop");
  storage_p_rd_cli();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read_data=PINA;
  storage_p_rd_set();
  storage_p_cs_set();

  return read_data;
//-------------------------------
}
//**************************************************************
void  write_storage_data_low(uchar addh,uchar addl,uchar write_data)//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
  sram_output_init();//端口初始化

  ram_low_out_cli();
  asm("nop");asm("nop");
  PORTA=addl;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set();  //地址低位373锁存输出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cli();
  asm("nop");asm("nop");
  PORTA=addh;                 //输出地址高
  asm("nop");asm("nop");
  ram_high_out_set();  //地址高位373锁存输出
  asm("nop");asm("nop");
  ram_high_out_cli();
  asm("nop");asm("nop");

//-------------------------------
    PORTA=write_data;
asm("nop");asm("nop");
storage_p_cs_cli();
asm("nop");asm("nop");
    storage_p_wr_cli();
    asm("nop");asm("nop");

    storage_p_wr_set();
    storage_p_cs_set();
    asm("nop");asm("nop");

//--------------------------------
}
//**************************************************************
uchar  read_storage_data_high(uchar addh,uchar addl)//地址高,地址低,低64K标志位
{
  uchar read_data;

  sram_output_init();   //端口初始化
//  storage_a16_set();    //低64K数据位
//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cli();
  asm("nop");asm("nop");
  PORTA=addl;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set();  //地址低位373锁存输出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cli();
  asm("nop");asm("nop");
  PORTA=addh;           //输出地址高
  asm("nop");asm("nop");
  ram_high_out_set();  //地址高位373锁存输出
  asm("nop");asm("nop");
  ram_high_out_cli();
  asm("nop");asm("nop");

//-------------------------------
  init_input_ddr();          //端口配置为输入
  asm("nop");asm("nop");
  storage_p_cs_cli();
  asm("nop");asm("nop");
  storage_p_rd_cli();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read_data=PINA;
  storage_p_rd_set();
  storage_p_cs_set();

  return read_data;
//-------------------------------
}
//**************************************************************
void  write_storage_data_high(uchar addh,uchar addl,uchar write_data)//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
  sram_output_init();//端口初始化

  ram_low_out_cli();
  asm("nop");asm("nop");
  PORTA=addl;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set();   //地址低位373锁存输出
  asm("nop");asm("nop");
  ram_low_out_cli();
  asm("nop");asm("nop");
  PORTA=addh;                 //输出地址高
  asm("nop");asm("nop");
  ram_high_out_set();   //地址高位373锁存输出
  asm("nop");asm("nop");
  ram_high_out_cli();
  asm("nop");asm("nop");

//-------------------------------
    PORTA=write_data;
   asm("nop");asm("nop");
  storage_p_cs_cli();
  asm("nop");asm("nop");
    storage_p_wr_cli();
    asm("nop");asm("nop");

    storage_p_wr_set();
    storage_p_cs_set();
    asm("nop");asm("nop");

//--------------------------------
}

//**************************************************************
void read_storage_total_dada(void)//读取内存中总数量
{
  uchar aa;
  storage_a16_cli();    //低64K数据位
  asm("nop");asm("nop");
  write_storage_data_low(0x00,0x00,0x01);//地址高,地址低,低64K标志位
write_storage_data_low(0x00,0x01,0x23);//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write_storage_data_low(0x00,0x02,0x45);//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write_storage_data_low(0x00,0x03,0x67);//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asm("nop");asm("nop");
  storage_a16_set();    //低64K数据位
  asm("nop");asm("nop");
  write_storage_data_high(0x00,0x00,0xaa);//地址高,地址低,高64K
  write_storage_data_high(0x00,0x01,0xbb);//地址高,地址低,高64K
  write_storage_data_high(0x00,0x02,0xcc);//地址高,地址低,高64K
  write_storage_data_high(0x00,0x03,0xdd);//地址高,地址低,高64K

  storage_a16_cli();    //低64K数据位

  asm("nop");asm("nop");
  aa=read_storage_data_low(0x00,0x00);//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UDR0=aa;
  while(!(UCSR0A&(1<<UDRE0))){;}
  _delay_us(1);
  aa=read_storage_data_low(0x00,0x01);//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UDR0=aa;
  while(!(UCSR0A&(1<<UDRE0))){;}
  _delay_us(1);
  aa=read_storage_data_low(0x00,0x02);//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UDR0=aa;
  while(!(UCSR0A&(1<<UDRE0))){;}
  _delay_us(1);
  aa=read_storage_data_low(0x00,0x03);//地址高,地址低, 低64K标志位
  UDR0=aa;
  while(!(UCSR0A&(1<<UDRE0))){;}
  _delay_us(1);

  storage_a16_set();    //高64K数据位
  asm("nop");asm("nop");
  aa=read_storage_data_high(0x00,0x00);//地址高,地址低,高64K
  UDR0=aa;
  while(!(UCSR0A&(1<<UDRE0))){;}
  _delay_us(1);
  aa=read_storage_data_high(0x00,0x01);//地址高,地址低,高64K
  UDR0=aa;
  while(!(UCSR0A&(1<<UDRE0))){;}
  _delay_us(1);
  aa=read_storage_data_high(0x00,0x02);//地址高,地址低,高64K
  UDR0=aa;
  while(!(UCSR0A&(1<<UDRE0))){;}
  _delay_us(1);
  aa=read_storage_data_high(0x00,0x03);//地址高,地址低,高64K
  UDR0=aa;
  while(!(UCSR0A&(1<<UDRE0))){;}
  _delay_us(1);

}
//**************************************************************

楼主:
顶下,望有人给个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