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画原理图报错:Nets Wire GND has multiple names

楼主(2013-03-14):
本人为了做个nRF24L01的小控制板,现学现用画了个原理图,接触Altium Designer不到10天,但是画完编译项目的时候,总是报错:Nets Wire GND has multiple names,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大家帮助了!

这里面的VCC以及GND我都是从工具栏拖过来直接放置的,为何一直报错呢?哪里不对呢?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看下面两个地的图标,一个命名为GND,一个为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面两个地的图标,一个命名为GND,一个为VCC

哪个地方呢?我还是不太清楚额,能具体讲下么?我还困在这里呢

网友B:
nRF2401_dip的GND图标与别的GND的图标不一样,把nRF2401_dip的GND写成了VCC的网络结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01_dip的GND图标与别的GND的图标不一样,把nRF2401_dip的GND写成了VCC的网络结点吧。 ...

额额,貌似还真是,这个nRF2401_dip的GND是我封转库的时候的一个引脚名字,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或许是这个封装的库元件上的VCC以及GND跟其他的VCC,GND重复而且并不是一个性质的,一对是引脚性质;一对儿是真正的vcc,gnd,晚上回去我改改,现在还在公司上班呢,我是做软件的,嘿嘿.谢谢兄弟指出这点,回去我看看.

网友C(2014-12-02):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但是GND都是一样的啊  怎么还会有警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但是GND都是一样的啊  怎么还会有警告啊?

不管它,我就没管,直接强制连接,做出来的板子也没什么问题,都量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它,我就没管,直接强制连接,做出来的板子也没什么问题,都量产了。 ...

但就是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刚用AD做还不太会用 求指导

网友:
哈哈!找到问题了 有个地方电源和地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