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完美的触摸屏校正算法tslib——STM32实现(源码+图)

楼主(2013-03-15):
1、实现SPI驱动TSC2046,读取X,Y触摸坐标
2、触摸坐标和LCD坐标的对应关系可由矩阵平移、旋转、缩放三者来表示
XL=XT*A+XT*B+C
YL=YT*D+YT*E+F
采用五点校正算法,计算出参数A,B,C,D,E,F
因为参数多为小数不易存放,所以乘以一个参数作为整数存放。
3、每次读取触摸按下的坐标时,读TSC2046的是触摸坐标,
而需要的是LCD坐标,所以把触摸坐标和上述参数代入上面等式即可获得

程序源码

楼主:
XL=XT*A+XT*B+C
YL=YT*D+YT*E+F
这两个三元一次方程的求解用到克拉姆法则
这是线性代数的内容,看不懂的先看下线性代数里行列式和矩阵的运算

楼主:
参考资料

网友:
才改了野火了,今天试试这个。

网友:
学习触屏校准

网友A:
标题起的很牛,但是能否介绍下,到底是怎么样做到更完美呢?

网友:
过来是顶一下支持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起的很牛,但是能否介绍下,到底是怎么样做到更完美呢?

tslib是嵌入式系统里用得最多的触摸屏校正算法.充分利用了矩阵的平移,旋转和缩放等运算.
原理和代码结合得很好,具体就不多说了

网友:
这个要得,不错。

网友:
这个标记下

网友:
这个我也在用着,感觉很不错~

网友:
标记,顶一下。

网友:
新公司准备搞STM32了,这个说不定有用哦。MARK一下

网友:
好 东西啊啊  哈哈

网友:
给力,顶起来。。。。。。。。。

网友:
谢谢百为的解答,看来这个应该比我自己写的要好很多了,下载下来看看先

网友:
楼主将tslib研究得很透彻。向你学习!

网友:
好东西,从理论到实践,全了

网友B:
程序太多      在哪个文件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太多      在哪个文件夹啊

用3.5固件库模板建的工程,在目录touch\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MDK-ARM下面

网友:
好东东, 一定要顶和MARK

网友:
这个可以mark,谢谢

网友:
顶一下,先看看再说,感谢分享。下了备用,MARK了

网友:
五点校正 不粗的说

网友:
以前我也是做触摸屏的.先下了再说..感谢楼主

楼主:
9320貌似只能改变扫描方向,并不能真正改变硬件坐标原点,只能用软件去调整。

网友:
我去试试 ,谢谢LZ

网友:
触摸屏校准,谢谢

网友:
这个很不错啊。。

网友:
参考一下,应该很有用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看看这个算法怎样

网友(2013-04-20):
引用 楼主:
参考资料

帮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9320貌似只能改变扫描方向,并不能真正改变硬件坐标原点,只能用软件去调整。 ...

错误。。。可以调节物理坐标原点。。4个角都可以作为屏幕的物理原点。。不需要任何软件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可以调节物理坐标原点。。4个角都可以作为屏幕的物理原点。。不需要任何软件的调整。 ...

哈哈,正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R20h =0, R21h =0时,可以在四个角作为原点吗?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正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R20h =0, R21h =0时,可以在四个角作为原点吗?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呢 ...

网友C:
不理解的,自己拿仿真器,单步,完完全全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不需要任何软件处理,有些人为了让图像反过来或者改变图像顺序,她们会这样做:320-Y,或者240-X,其实没必要~~这样是没有理解这些寄存器的设置(XY是你设置的坐标点)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XY的定义,也就是水平和垂直,按照SSD1289,那么0--240是水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X,0--320是垂直也就是Y!!!这是硬件XY,我看了,9320的也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程序上逻辑XY并不是这样定义的!!!比如UCGUI就不是!!!!!!他的X(水平)是0--320,而Y(垂直)是0--240!!!所以设定坐标的时候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只要把XY交换,就OK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的,自己拿仿真器,单步,完完全全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不需要任何软件处理,有些人为了让图像反 ...

我看图那么详细,很感动。以后问题解决了,但仔细一看,可能我要令你失望了,这个实验我是有做过的,不需要仿真器,
在刷屏的时候延时长一点,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刷屏过程了。可能是我手上的屏不支持,我再做下实验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图那么详细,很感动。以后问题解决了,但仔细一看,可能我要令你失望了,这个实验我是有做过的,不需 ...

我觉得很多人搞不清楚LCD这种扫描方向和原点设置的!!!!!等你实验搞清楚了,开一个贴教教大家!!!哈哈哈哈哈~~~让每个人都搞清楚,以后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图像也不会错了~~~

网友:
你好,我怎么模拟测试起来不对啊,我执行是先调用perform_calibration,再调用Touch,得到按下处的lcd坐标,用的是iar,CPU是mega32,模拟测试

//x和y分别表示五个点在触摸板上的坐标,xfb和yfb分别表示5个点在lcd屏幕上的坐标,
//a数组从a[0]到a[5]分别为A、B、C、D、E、F和一个除数,用于模拟浮点运算
typedef struct {
        int16 x[5];         //校准5个点在触摸板上的x坐标
    int16 xfb[5];       //校准5个点在lcd屏幕上的x坐标
        int16 y[5];         //校准5个点在触摸板上的y坐标
    int16 yfb[5];       //校准5个点在lcd屏幕上的y坐标
        int16 a[7];         //A、B、C、D、E、F和一个除数,用于模拟浮点运算
    uint16 Sevx;        //采样x电压
    uint16 Sevy;        //采样y电压
    int16 Touchx;       //转换后的触摸板x坐标
    int16 Touchy;       //转换后的触摸板y坐标
} calibration;
int perform_calibration(calibration *cal);
void Touch(calibration *cal);
calibration cs;
//校准触摸屏
int perform_calibration(calibration *cal)
{
        cal->x[0] = 10;
    cal->x[1] = 10;
    cal->x[2] = 310;
    cal->x[3] = 310;
    cal->x[4] = 160;
    cal->y[0] = 10;
    cal->y[1] = 230;
    cal->y[2] = 10;
    cal->y[3] = 230;
    cal->y[4] = 120;//设置校准时,模拟按下的触摸屏坐标
    //
    cal->xfb[0] = 10;
    cal->xfb[1] = 10;
    cal->xfb[2] = 310;
    cal->xfb[3] = 310;
    cal->xfb[4] = 160;
    cal->yfb[0] = 10;
    cal->yfb[1] = 230;
    cal->yfb[2] = 10;
    cal->yfb[3] = 230;
    cal->yfb[4] = 120;//设置校准时,模拟按下的触摸屏坐标,对应下的lcd坐标,假设触摸屏和lcd尺寸都是,320x240
    //
        int j;
        float n, x, y, x2, y2, xy, z, zx, zy;
        float det, a, b, c, e, f, i;
        float scaling = 65536.0;

// Get sums for matrix
        n = x = y = x2 = y2 = xy = 0;
        for(j=0;j<5;j++) {
                n += 1.0;
                x += (float)cal->x[j];
                y += (float)cal->y[j];
                x2 += (float)(cal->x[j]*cal->x[j]);
                y2 += (float)(cal->y[j]*cal->y[j]);
                xy += (float)(cal->x[j]*cal->y[j]);
        }

// Get determinant of matrix -- check if determinant is too small
        det = n*(x2*y2 - xy*xy) + x*(xy*y - x*y2) + y*(x*xy - y*x2);
        if(det < 0.1 && det > -0.1) {
                printf("ts_calibrate: determinant is too small -- %f\n\r",det);
                return 0;
        }

// Get elements of inverse matrix
        a = (x2*y2 - xy*xy)/det;
        b = (xy*y - x*y2)/det;
        c = (x*xy - y*x2)/det;
        e = (n*y2 - y*y)/det;
        f = (x*y - n*xy)/det;
        i = (n*x2 - x*x)/det;

// Get sums for x calibration
        z = zx = zy = 0;
        for(j=0;j<5;j++) {
                z += (float)cal->xfb[j];
                zx += (float)(cal->xfb[j]*cal->x[j]);
                zy += (float)(cal->xfb[j]*cal->y[j]);
        }

// Now multiply out to get the calibration for framebuffer x coord
        cal->a[0] = (int)((a*z + b*zx + c*zy)*(scaling));
        cal->a[1] = (int)((b*z + e*zx + f*zy)*(scaling));
        cal->a[2] = (int)((c*z + f*zx + i*zy)*(scaling));

        printf("%f %f %f\n\r",(a*z + b*zx + c*zy),
                                (b*z + e*zx + f*zy),
                                (c*z + f*zx + i*zy));

// Get sums for y calibration
        z = zx = zy = 0;
        for(j=0;j<5;j++) {
                z += (float)cal->yfb[j];
                zx += (float)(cal->yfb[j]*cal->x[j]);
                zy += (float)(cal->yfb[j]*cal->y[j]);
        }

// Now multiply out to get the calibration for framebuffer y coord
        cal->a[3] = (int)((a*z + b*zx + c*zy)*(scaling));
        cal->a[4] = (int)((b*z + e*zx + f*zy)*(scaling));
        cal->a[5] = (int)((c*z + f*zx + i*zy)*(scaling));

        printf("%f %f %f\n\r",(a*z + b*zx + c*zy),
                                (b*z + e*zx + f*zy),
                                (c*z + f*zx + i*zy));

// If we got here, we're OK, so assign scaling to a[6] and return
        cal->a[6] = (int)scaling;
        return 1;
/*
// This code was here originally to just insert default values
        for(j=0;j<7;j++) {
                c->a[j]=0;
        }
        c->a[1] = c->a[5] = c->a[6] = 1;
        return 1;
*/

}
//这个函数模拟结果错误
void Touch(calibration *cal)
{
   cal->Sevx = 160;        //采样x电压,   手动设置为160,lcd,x的中心
  cal->Sevy =120;        //采样y电压   手动设置为120,lcd,y的中心
   //XL=XT*A+XT*B+C
    cal->Touchx = cal->Sevx*cal->a[0]+cal->Sevx*cal->a[1]+cal->a[2];     //得到的是480,不是lcd的横向中心160
    //YL=YT*D+YT*E+F
    cal->Touchy = cal->Sevy*cal->a[3]+cal->Sevy*cal->a[4]+cal->a[5];     //得到的是0,不是lcd的竖向中心120

}

网友:
mark,最近也在用着库文件

网友:
算法很精妙,以前我是用查表的方法,又RZ又麻烦。

网友:
必须mark一下

网友:
恩,很实用的东西。先Mark一下吧

网友:
正需要这个呢!谢谢了!

网友:
记录一下吧。触摸校正当时也做过,不知这个是否更简练一点呢。
还是下载试下。

网友(2013-05-28):
分析一下。但还没有开发板啊。。。

网友:
这个太强了,mark

网友:
万分感谢!找了很久了!

网友:
标记,有空看看。

网友(2013-07-25):
这个 得研究研究。

网友D:
  问一下那个为什么起始地址为50 ?  我移植之后怎么屏幕坐标还有负值呀,有的坐标值还比较大

网友:
以后有机会使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那个为什么起始地址为50 ?  我移植之后怎么屏幕坐标还有负值呀,有的坐标值还比较大 ...

这个值是任意的,和起始坐标无关系,只是采样5个点。有负值可能是点的时候不准确,重新校准一次就好了

网友:
good  顶起
睡觉了!!!!

网友:
看了 下载了  谢谢额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那块TFT刚好需要一个校准算法

网友(2013-10-16):
这个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我问一句,这个原理是不是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曲线求得直线参数,从而实现校准?

网友:
下载 可惜有点看不懂啊 继续奋斗 谢谢楼主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学过的专业知识这样应用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最完美..."最"有这么容易么?

网友:
需要的知识可不少呢,谢谢楼主了

网友E(2013-11-22):
廉价的电阻屏,无论用多好的算法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我深有体会;之前我用的是4个点的算法,校正后,误差在-+10个像素点左右,但是点多了以后,坐标满天飞。。。所以电阻屏经不起来回的调试,点多了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很多人搞不清楚LCD这种扫描方向和原点设置的!!!!!等你实验搞清楚了,开一个贴教教大家!!! ...

哭了···大神看手册还 做笔记啊···你的那个图图,亮瞎俺的狗眼了···受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廉价的电阻屏,无论用多好的算法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我深有体会;之前我用的是4个点的算法,校正后, ...

大哥,“禁不起来回调试”,我晕,我经常下载程序进,那电阻屏乱点,会不会坏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禁不起来回调试”,我晕,我经常下载程序进,那电阻屏乱点,会不会坏掉啊··· ...

你买质量好一点的呀,我说的是廉价的电阻屏,我的测试了一个月,到最后可不灵光了,我做了一个画图板,到最后笔一下去,在笔的周围都会出现很多杂点,这就是电阻屏质量不好,导电膜不均匀导致的。

网友:
技术贴,很喜欢.

网友:
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这时间上没有完美的软件,更别说最完美....

网友:
没怎么搞过触摸屏,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精度很高。

网友:
算法,先了解看好玩不

网友:
先留着,以后肯定会用到的

网友(2013-12-28):
2、触摸坐标和LCD坐标的对应关系可由矩阵平移、旋转、缩放三者来表示
XL=XT*A+XT*B+C
YL=YT*D+YT*E+F
这个公式不对吧?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把百为板子 加 ucgui来实现 tslib 的代码,买了楼主的班子可以拿来试试,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把百为板子 加 ucgui来实现 tslib 的代码,买了楼主的班子可以拿来试试,嘿嘿 ...

那个在1788上搞了,STM32还没搞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谢楼主

网友:
标记下再说

网友:
有没有质量不错的7寸触摸屏生产厂家推荐下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好资料,留着慢慢研究

楼主(2014-02-21):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把百为板子 加 ucgui来实现 tslib 的代码,买了楼主的班子可以拿来试试,嘿嘿 ...

刚搞了一个emwin+tslib的,可以在百为STM32开发板上运行,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刚好在搞STM32的触摸屏校准,太感谢了

网友:
好东东 下了顶一个

网友:
有时间的研究一下,之前弄过四点的发现误差很大。。。。。

网友:
期待我完全掌握的那一天

网友H:
lz这个tslib能否很好的校准4.3寸以上的触摸屏呢,我现在用4点校准,要点很多次才能校准好呢

网友(2014-04-05):
标记一下,谢谢!

楼主(2014-05-14):
引用 网友H:
lz这个tslib能否很好的校准4.3寸以上的触摸屏呢,我现在用4点校准,要点很多次才能校准好呢 ...

可以的,我们校准7寸屏都没问题。这个源码是比较旧的了,需要更新源码可以购买我们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我们校准7寸屏都没问题。这个源码是比较旧的了,需要更新源码可以购买我们的开发板 ...

哦 ,我现在是移植野火的触摸屏校准源码,用起来感觉还可以,使用这个算法做触摸画板的时候,画线时容易出现不连贯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收藏了!

网友:
貌似很不准!

楼主:
那肯定不是算法的问题。我们用这个校准7寸电阻屏都很准的

网友:
这个tslib一直都是直接用,从来没去认真看过,跟着楼主打算学习下!多谢!

网友I:
视乎同我以前用的方法不一样

楼主(2014-06-26):
引用 网友I:
视乎同我以前用的方法不一样

这个是tslib的五点校准的,linux平台上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J:
这个做个记号,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做个记号,有用,谢谢!

谢谢,这里有网友移植到UCGUI上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5724&highlight=tslib

网友K:
很好,非常好的算法。

网友:
标志一下先,以后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好,非常好的算法。

是的,校准大尺寸的触摸屏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楼主。。。。。。。。。。。

多谢帮顶,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收藏,项目上也要使用触摸屏了

网友(2014-08-01):
支持百为大哥

网友:
mark下,触摸屏校正算法tslib

网友:
STM32 的学习资料

网友:
貌似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
触屏校正 tslib算法 mark

网友:
不太明白,XL=XT*A+XT*B+C 不直接就是XL= XT*(A+B)+C了吗?应该是一个y=kx+b的模型啊

网友(2014-08-31):
肯定有能用到处,mark!

网友:
为什么不用UCGUI或者EMWIN  有标准的矫正函数 费这个力气干嘛

网友(2014-11-02):
貌似比较复杂,不好理解透,看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16-09-14):
顶一下,先看看再说,感谢分享。

网友(2016-12-08):
这个触摸屏校准算法不错,适合电阻屏校准

网友:
顶一下,先看看再说,感谢分享

网友:
还没有用过触屏,留着先!!!

网友:
上系统了吧

网友(2017-06-24):
这个必须收藏,非常有用

网友(2017-12-01):
学习学习!LZ一级棒

网友(2019-03-14):
已用上楼主的校正算法,可以接受,不过貌似我的屏有死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2019-07-11):
正在研究怎么开发触摸屏,尤其上位机开发,谢谢

网友:
触摸屏校正算法。

网友:
先MARK一下,抽空慢慢看

网友(2021-12-16):
我用iar,stm32f103,
校准函数中的 cal->a[6] = (int)scaling;    这句cal->a[6],会为0

下面的计算语句,因为cal->a[6]为0,使用得到的结果始终为0,如果下面的cal.a[6])直接用65536.0替换,就可以,而且我的屏幕是5寸,触摸屏是5.6寸,转换的ad需要去除边缘多余的ad值才正确
x =         (int)(( cal.a[0] +
                                        cal.a[1]*xtemp +
                                        cal.a[2]*ytemp ) / cal.a[6]);
                        y =                (int)(( cal.a[3] +
                                        cal.a[4]*xtemp +
                                        cal.a[5]*ytemp ) / cal.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