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出错!!

楼主(2013-03-15):
各位大侠们,最近从网上下的一个atmega16采用modbus RTU通讯的例子,我编译了下,产生了一个错误!错误如下:

我上网搜了一下,说是我没有主函数,但我明明是有主函数的呀!

我反复再看了几遍还是查不出结果,我知道论坛里高手众多,还肯请哪位大侠帮我解决下,不胜感激!!坐等回帖!!谢谢

楼主:
自已先顶下!!!

网友A:
在crtatmega的.c .h 中查找 '_main' 相关的部分
注意那个下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rtatmega的.c .h 中查找 '_main' 相关的部分
注意那个下划线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我没有crtatmega.c或crtatmega.h文件呀!!根本就无法查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我没有crtatmega.c或crtatmega.h文件呀!!根本就无法查找啊!! ...

.o都是由.c文件编译出来的

查一查你的库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都是由.c文件编译出来的

查一查你的库文件吧

你好,我查了一下,库文件里没有那个文件,不知为何,我用的是ICCV7来编译的!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查了一下,库文件里没有那个文件,不知为何,我用的是ICCV7来编译的!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 ...

http://www.amobbs.com/thread-3386583-1-1.html

找到一个相似的链接
貌似是要把相应的.c加入到工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3386583-1-1.html

找到一个相似的链接

谢谢你提供的例子,我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例子,我来试试看!!

还是不行啊,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