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采用TIMAC协议,实现定位的一种设想。

楼主(2013-03-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定位也不准的,

网友:
    一般来说采用RSSI定位的话,就不是很准。它是通过RSSI值来计算移动节点到各个信标节点的距离d,然后通过该距离d实现定位。
   而由RSSI到d的计算是十分不准的,这里面有个公式。d不准的话,定位就不会很精确了。改进算法有一定作用,但不是特别大。
   但楼主这种方法值得试一试。

网友:
这种只能在理想化的环境里定位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空旷地带,RSSI值是可以有比例的。两个固定点接收同一个广播数据,距离越远信号越若,但是比例是一定的 ...

   嗯,在室外的话,RSSI定位还可以。
  不过我记得这个比例应该是非线性的吧,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例是非线性的,但是我们可以测出移动节点到各个固定节点的比例距离,然后已知固定节点之间的距离,就可 ...

嗯 应该是可行的 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