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si4432,24l01)一包超过64字节,怎么搞定?

楼主(2013-03-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在软件上搞就好了,借助TCP/IP的协议栈里面的策略,在帧里面加一个字节的标志位来表示这是一个完整的数据或者这是一个还有后续包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法,在遇到传输实时性较高的,比如音频时,会很杯具的。全双工语音通信你做过吗? ...

我的毕业设计做过,全双工的话要选用全双工的射频芯片和一块语音编解码芯片,其实就是一个无线电话机了,但是效果很不理想,要三思呢,这个东西功耗很大,而且稳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法,在遇到传输实时性较高的,比如音频时,会很杯具的。全双工语音通信你做过吗? ...

用直接模式,灵活方便,我的数据包常常在1K byte 一包。
FIFO 模式几年前刚学习的时候用过,后面将RFIC 研究透了,就没用这个模式,限制太多了。

网友:
1101本来就有这个功能,设置rxfifo的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用过吗?

当然是一直在用才敢那么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