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FPGA双层板,关于蛇形线求指导!

楼主(2013-03-15):
      刚画了一块fpga的双层板(还未覆铜),主控芯片使用的是EP3C16Q240C8N,SDRAM还没有选好,想用最高可以跑166MHz的sdram,不要求跑那么高,能跑到140Mhz就好了。但是就目前我的布线情况,连接SDRAM的线肯定不等长啊,我看过一网友的布线,类似我的这种布线,好像最高能跑到100Mhz;但是有的网友布的双层板貌似可以跑到140Mhz。在不加层的情况下,还有改善的空间吗?我的连接sdram使用的是8mil的线,要是使用蛇形线的话,得走6mil的,还不知道能不能布下,有的厂家还不一定能做出来吧,就算做出来也有不良率吧。
      求指导啊,还有那些地方需要改进?想要提速,必须要布蛇形线吗?求大侠指导。

网友A:
SD RAM我们公司不绕线 只用最短连线连好。绕太长了。串扰增加。
不过我们只做过133M的。166的不好说。这频率是SD最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 RAM我们公司不绕线 只用最短连线连好。绕太长了。串扰增加。
不过我们只做过133M的。166的不好说。这频 ...

那您觉得我画的线长不长呢?貌似线间距小点,可以更紧凑点。可以跑到133Mhz吗?一般133Mhz的sdram我见过最多跑到120Mhz

网友B:
从你图片来看近端和远端的走线距离相差较远,建议做等长处理,6MIL的线很多厂家都可以做,今天刚给厂家发了个最小线宽3MIL 的6层ARM板准备打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我画的线长不长呢?貌似线间距小点,可以更紧凑点。可以跑到133Mhz吗?一般133Mhz的sdram我见过 ...

我觉得不会太长。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放置及LAYOUT的,双面板。
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您的BYPASS电容放置的也太少了吧。好像只有两个。明显不够啊。
磁珠、大电容、小电容这些还是要的,我们一般会为RAM专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太长。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放置及LAYOUT的,双面板。
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您的BYPASS电容 ...

ok,多谢,电源处在做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图片来看近端和远端的走线距离相差较远,建议做等长处理,6MIL的线很多厂家都可以做,今天刚给厂家发了 ...

呵呵,问一下10*10的一般双面板也就100块钱吧,但是如果是3mil的线的同等大小的板子还需要加钱吧?

网友:
3mil的走线应该会贵一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问一下10*10的一般双面板也就100块钱吧,但是如果是3mil的线的同等大小的板子还需要加钱吧? ...

3MIL的线国内能做的厂家不多,确实贵,我做的这块板10×9CM,报价2600,10×10的板子100左右的厂家挺多,但我没有做过,我们经常合作的厂家是280元 2到3天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IL的线国内能做的厂家不多,确实贵,我做的这块板10×9CM,报价2600,10×10的板子100左右的厂家挺多, ...

6层板价格很给力啊。自己做不起。

网友C:
这么近的距离,才SDRAM,不用考虑等长了,电源做好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近的距离,才SDRAM,不用考虑等长了,电源做好就OK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