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电容触摸IC,好用又容易买到的

楼主(2013-03-15):
在网上查五花八门,很多明明都一样,可封装不一样,产家不一样,这应该是国内产家买人家的晶片封装的.就怕以后不好找片源.

哪位朋友能推荐个常用的触摸IC,十个键以内的吧,I2C或SPI通信都可以,不过最好对应每个键有对应的一个管脚输出,这样就可以做成
跟机械按键兼容.

网友A:
建议用STM8L系列单片机来实现触摸,做10个按键的触摸IC,如果满足楼主的要求,比如昆腾的,比STM8L的单片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STM8L系列单片机来实现触摸,做10个按键的触摸IC,如果满足楼主的要求,比如昆腾的,比STM8L的单片机 ...

哦,用普通单片机实现触摸,会不会对比电压比交难定.
比如冬天与夏天,不同的人手等的.

网友B:
TTP系列。TTP252.我们在用。挺好。

网友C:
我们用过合泰的83B08,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泰BS804

哦,这个好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过合泰的83B08,还行。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过合泰的83B08,还行。

不过我想最好是不用它当单片机用,又要写多个程序.
感觉合泰的单片机仿真烧录不通用,一种IC用一个烧录器、仿真器,太烦了。
不过这是多年前的用法,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E:
国产的用湖南融和微电子,用过他们一颗单键的,价格比合泰的单键好,深圳很多做IC的都是拿人家的IC然后去从做一次LOGO 就成自己的了,低压的DC DC芯片超多都是,让人搞不清楚是真是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用湖南融和微电子,用过他们一颗单键的,价格比合泰的单键好,深圳很多做IC的都是拿人家的IC然后去从 ...

唉,这种现象在国内不整顿,我国电子业很难发展.就像毒奶粉,害人害自!

网友F:
我用SC12A, 青岛博晶微电子

网友:
合泰BS83B,BS83C,BS80B,电磁兼容,注入电流干扰过不了关,

网友(2013-04-28):
我也在选,感觉有点乱。

网友G:
                不知道LZ有没有找到合适的IC;同求;

                 我 现在找到的:

                                    ADPT012   12通道的;

                                               听朋友说IC容易不工作;他们公司之前用的这家IC现在不用了;

                                     SC12A    这个不错;但功耗有点大;我要用4.5V电池供电;不太合适;

              楼主现在有何高见;???

网友:
安国AU2100 GBF可以支持到17个GPIO,10个按键以内可以满足,I2C/SPI接口,外围就一个电容,调试简单方便,低功耗,抗干扰能力能,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13-06-21):
国产芯片有没有做滑动触摸的?

网友:
可以试试汇顶的GT915或其他GT9XX芯片,主要用在手机触和平板触摸屏上面。

网友H:
可以拿我公司的IC试试,我是飞翼科技的工程师。出货量大价格有优势的有FTC334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STM8L系列单片机来实现触摸,做10个按键的触摸IC,如果满足楼主的要求,比如昆腾的,比STM8L的单片机 ...

一、触摸,STM8L怎么实现?有资料吗?

二、还有个问题:做过STM8L151 RTC AWU吗?
      我的上电后第一次中断正常,第二次以后就不正常了。

网友(2013-07-24):
和泰的BS系列是触控的FLASH芯片,有需要联系QQ773890956 合泰代理

网友:
用过国内合泰,融合,绿芯,泉芯,国外ADS,赛普拉斯,,总结:国外的触摸高度好些,抗干扰好些,稳定些。国内的区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拿我公司的IC试试,我是飞翼科技的工程师。出货量大价格有优势的有FTC334系列。 ...

介绍一下6通道,3.0V,

网友:
想了解下12或16通道

网友:
型号还有很多,可以找我公司的业务联系。

网友I:
哈哈!!楼上同行 推荐下我们公司的ic,便宜,布线简单,包过eft4kv。6通道1:1,8通道bcd,20通道i2c等各种型号,可实现滑条,滚轮等各种形式。技术支持直接找我

网友J(2013-09-13):
我一直用青岛博晶的ST系列,和合泰的BS80x比较,抗干扰性能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直用青岛博晶的ST系列,和合泰的BS80x比较,抗干扰性能要好很多。

单通道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
单通道1K价格大概是1.2-1.5元。

网友:
我也常用到触摸按键,先留个记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一直用青岛博晶的ST系列,和合泰的BS80x比较,抗干扰性能要好很多。

博晶的芯片能应对温度的变化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博晶的芯片能应对温度的变化吗?

芯片标称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85,我实际应用在-10~+40使用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芯片标称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85,我实际应用在-10~+40使用过,没有任何问题。 ...

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哈哈!!楼上同行 推荐下我们公司的ic,便宜,布线简单,包过eft4kv。6通道1:1,8通道bcd,20通道i2c等各 ...

您好!CSS106AE什么价格?可以提供样品测试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您好!CSS106AE什么价格?可以提供样品测试吗?

2~3块  量大好谈  可以提供样品和demo

网友M(2013-10-21):
引用 网友I:
2~3块  量大好谈  可以提供样品和demo

私信你了,麻烦回复一下。
另外询问:

面板有明显水珠时是否影响使用?
夏日在烈日下的车内,没有开空调,使用是否有问题?
使用对讲机进行干扰时,抗干扰如何?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SC12A, 青岛博晶微电子

在他们主页只看见有 08A 阿。。。

网友:
必须 MARK 最近用的TTP系列的,很容易漂

网友:
引用 网友M:
私信你了,麻烦回复一下。
另外询问:

你好:
面板有明显水珠时是否影响使用?
:看水珠情况,如果是形成成片的水膜覆盖几个按键的话,基本所有厂家的触摸ic都没有好的办法应对。比较分散的水珠没问题,我们测试的方法是用喷壶直接喷水,不会误触。

夏日在烈日下的车内,没有开空调,使用是否有问题?
:芯片高低温测试没有问题,车载应用方面已经在电子狗上大量出货了。

使用对讲机进行干扰时,抗干扰如何?
:5w/10w对讲机测试10cm外肯定没问题,这些我做过测试。如果贴着面板的话,看实际应用,弹簧按键比pcb按键情况差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私信你了,麻烦回复一下。
另外询问:

不好意思回不了私信,可以的话请联系我司fae:13817129887

网友N(2013-12-04):
引用 网友J:
芯片标称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85,我实际应用在-10~+40使用过,没有任何问题。 ...

你好,我也打算使用博晶的电容触摸芯片,请问这个芯片的触摸厚度怎么样?2mm厚的LED背光板和3.5mm的亚克力层叠,可以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回不了私信,可以的话请联系我司fae:13817129887

你好,请问贵司芯片的触摸厚度怎么样?2mm厚的LED背光板和3.5mm的亚克力层叠,可以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N:
你好,请问贵司芯片的触摸厚度怎么样?2mm厚的LED背光板和3.5mm的亚克力层叠,可以吗? ...

支持最大10mm玻璃或5mm塑料覆盖物,您的应用我们在墙壁开关上已经有出货。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支持最大10mm玻璃或5mm塑料覆盖物,您的应用我们在墙壁开关上已经有出货。

你公司有带滑条的触摸芯片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你好,我也打算使用博晶的电容触摸芯片,请问这个芯片的触摸厚度怎么样?2mm厚的LED背光板和3.5mm的亚克 ...

我是使用5mm厚度的钢化玻璃,是可以的,你的应用是用的两层材料,这个我没有试过,不敢妄下结论,可以去博晶申请几片样片和DEMO板自己试试。

网友:
触摸墙壁开关一般都是2mm左右的导光板+5mm左右的钢化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使用5mm厚度的钢化玻璃,是可以的,你的应用是用的两层材料,这个我没有试过,不敢妄下结论,可以去 ...

LED背光板2mm和前面板4mm都是亚克力材料,固定时用橡胶1mm夹紧。不知道钢化玻璃和亚克力介电常数比怎么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支持最大10mm玻璃或5mm塑料覆盖物,您的应用我们在墙壁开关上已经有出货。

面板材料方面,5mm的亚克力是否可以?我们这边玻璃和塑料都无法使用。样品和demo如何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N:
面板材料方面,5mm的亚克力是否可以?我们这边玻璃和塑料都无法使用。样品和demo如何获取? ...

5mm的亚克力应该没问题,具体可以的话请联系我司fae:13817129887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公司有带滑条的触摸芯片吗

滑条/滑轮是我们的强项啊。

网友I:
带滑条的datasheet

网友:
以前买过两片adam2s,想用时怎么也搜不到数据表,也不是知道是什么公司的,有用过这个料的吗?

网友P:
青岛那家触控芯片用过了,太阳光暴晒就完蛋了,现在来看CY还是做的比较靠谱的。
合泰新型号的也凑合,其他国产的真没法说,过严格测试比较困难

网友(2014-01-10):
引用 网友P:
青岛那家触控芯片用过了,太阳光暴晒就完蛋了,现在来看CY还是做的比较靠谱的。
合泰新型号的也凑合,其他 ...

兄弟,合泰新型号,指的是BS81X系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最大10mm玻璃或5mm塑料覆盖物,您的应用我们在墙壁开关上已经有出货。

请问你们的芯片支持在触摸点中间开孔安装一个LED灯吗?这样做对灵敏度和抗干扰性有多大影响?

网友:
先顶起来。春节后动手

网友:
瑞芯微,阿达,atmel,cypress,和泰,st,...好多好多...
.
外围电路和外围环境很重要.
.
之前做过64按键的15mm亚克力,总是有几个键灵敏度过高或过低,还有极个别误动作.
.

网友(2014-04-15):
mark一个。。。我都是用的ttp的。。。

网友:
推荐青岛博晶的ST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楼上同行 推荐下我们公司的ic,便宜,布线简单,包过eft4kv。6通道1:1,8通道bcd,20通道i2c等各 ...

环形触摸可以做到多少个触摸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带滑条的datasheet

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滑轮触摸设计,我的QQ:1369363042

网友(2014-05-20):
合泰 的  BS80x 就是一坨 x  电池供电还可以 电源 供电 只能 呵呵  太TMD 坑

网友:
我一个朋友公司生产的, 叫芯邦的,在深圳, 他做市场推广的,应该可以联系的,13656810655

网友:
建议是CYPRESS的芯片,用过一些,还不错吧。如果需要控制的话,还可以选择带CTP的单片机。

网友(2014-08-28):
引用 网友Q:
采用纯硬件设计的触摸IC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你好,请问是否可以提供DEMO板给我测试

网友:
ROHM的BU21079,8通道,可以做成矩阵。

网友R:
我司是做KTV相关设备的,大量用到触摸IC,今年连续测试了好几款触摸IC,感觉每款都不是很完美,希望各位推荐一下好用的触摸IC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司是做KTV相关设备的,大量用到触摸IC,今年连续测试了好几款触摸IC,感觉每款都不是很完美,希望各位推荐 ...

请问你要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有专门做触摸IC这一块,可以提供DEMO板、样品以及技术支持。可以加下我的Q:316793822

网友S:
我也经常用到触摸IC, 留个脚印

网友:
pic 有的吧

网友:
ADA,SJT都有对应输出。

网友(2014-10-25):
HT 的触摸IC 程序咋写~

网友:
车载的芯片-40~85°C 可以稳定使用么?

网友(2014-11-26):
引用 网友B:
TTP系列。TTP252.我们在用。挺好。

效果怎么样,抗干扰能力呢,ESD EFT 传导辐射 这些都能过吗

网友(2014-12-30):
必须MARK,经常用触摸芯片

网友(2015-02-25):
这么多触摸芯片,收藏,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2015-04-14):
不错,学习学习,下次会用上的

网友T:
按键能穿过2MM的铝吗?

网友(2015-06-04):
引用 网友T:
按键能穿过2MM的铝吗?

必须不导电的材料。

网友U(2015-07-18):
有没人了解过   IDT  的LDS6204  以及   ADS  的TS04??

网友:
HT的可以不

网友:
ADI 的,用的是AD7148,稳定性挺好,价格也不是很高

网友:
记号一下,再收藏

网友:
MARK,貌似触摸芯片的功耗都比较大,有没有uA级的?用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LZ有没有找到合适的IC;同求;

                 我 现在找到的:

ADPT012他家的芯片我用了也不稳定

网友V(2015-08-21):
引用 网友P:
青岛那家触控芯片用过了,太阳光暴晒就完蛋了,现在来看CY还是做的比较靠谱的。
合泰新型号的也凑合,其他 ...

现在用哪家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V:
现在用哪家的?

飞思卡尔的触摸芯片MPR121,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W:
飞思卡尔的触摸芯片MPR121,试试?

国外的你感觉拿几个厂家得芯片比较稳定?

网友(2015-10-27):
ttp232 双按键,很稳定,就是不防水

网友:
或者合泰bs812a-1,再高级点的带mcu的用cypress 42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拿我公司的IC试试,我是飞翼科技的工程师。出货量大价格有优势的有FTC334系列。 ...

你好!  我一直在用FTC334A的芯片  目前因为需要电容触摸用电池供电   就专用了ADPT016的触摸芯片,低功耗可以做到几十个ua,可是会经常死机或者唤不醒

我看了FTC334A的规格书,没讲到低功耗部分,不知道这颗芯片是否可以支持低功耗呢?

网友(2015-12-01):
ADS和赛普拉斯的电容触控芯片有谁比较过吗?效果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有没人了解过   IDT  的LDS6204  以及   ADS  的TS04??

TS04还不错,

网友:
求ADS的正规代理商

网友X:
你好,能告知ts04的正规代理吗,找过一家叫什么伟业永升,TS01S报价1.03,TS02N报价1.4,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好,能告知ts04的正规代理吗,找过一家叫什么伟业永升,TS01S报价1.03,TS02N报价1.4,正常的吗? ...

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价吧,我买了TS20样品大概4块左右,批量的话,还能便宜

网友(2016-07-30):
青岛哪家测试过,抗干扰不错,但是穿透比较差,10MM直径触摸面,隔着5MM亚克力基本就不行了,现在用HT的BS82X,暂时还可以

网友:
我正在用ROHM的BU21079F,看性能没得话说,样品价格达20元一片,批量要便宜点。

网友(2017-02-07):
国产的触摸芯片性能不会比国外的差   我们的触摸IC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提供样品和测试板   提供技术支持   QQ:41300345

网友(2017-03-12):
嗯,我最近也需要用到触摸芯片,先留个记号。方便查找

网友(2017-10-03):
有做单火触摸开关的朋友吗?用什么触摸芯片给推荐下

网友(2017-11-07):
引用 网友S:
我也经常用到触摸IC, 留个脚印

是同欣的工程师?

网友(2018-05-30):
mark。。。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