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求老鸟不鄙视

楼主(2013-03-15):
想一块板子,简单的实现模数的转换,传感器采集的都是模拟量信号有4-20ma 或者电阻等等,前边的变电压可以买模块搞定。至于0-5v转数字量的部分,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呢,有什么模数的芯片比较赞呢,精度高一点的

网友A:
市面上大部分单片机,都自带AD转换器,10位的,精度够你用吗?

网友B:
大把的8位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STC的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要多高?分辨率要多少这些不都是你自己决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大部分单片机,都自带AD转换器,10位的,精度够你用吗?

我测湿度,精度最好能到0.1 范围是-20-+80,掐指一算,千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把的8位单片机都可以

51么,我想用c8051f,听说ad功能挺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湿度,精度最好能到0.1 范围是-20-+80,掐指一算,千分之一

10位的就是1024分之一。

你用哪款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STC的就可以了

精度就是越高越好 c8051f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就是越高越好 c8051f怎么样

完全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无压力。

我已经买了c8051f020的开发板和仿真器。话说我刚学习51,电脑上就装了keil和proteus,还有个51单片机的下载器。c8051f的有什么不同,网上似乎说proteus里没有c8051f,有别的可以代替proteus的东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c8051f020的开发板和仿真器。话说我刚学习51,电脑上就装了keil和proteus,还有个51单片机的下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会一点点avr,昨天刚把avr的AD调通。
51实在不理解啊,让楼下回答吧。

网友:
建议用KEIL开发  C8051提供一个开发环境安装后有DEMO程序 各个功能都写好了 移植起来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