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有大侠曾弄过超声波调制解调?

楼主(2013-03-15):
  RT,有不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方案?

网友A:
直接送固定頻率正弦波或方波给发射,看成一般喇叭和麥克风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送固定頻率正弦波或方波给发射,看成一般喇叭和麥克风用法。

    谢谢,那再请问在接收端,如何进行接收,信息的解调?

网友:
可以考虑OOK的方式来发送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