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晶单片机 汇编 查表问题

楼主(2013-03-15):
由于这个单片机只能用汇编写程序。而且汇编里面需要用到查表的方式来实现对温度的处理
所以我就想到用 DB,或者是DW 去处理。由于DB或DW的数据是放在代码的区间内的(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不知道对不对)我用软件模拟也发现它是存在代码区内的。因为RAM中没有出现我所定义的这些数据。

但是问题是我知道他们是放在代码区中
org: 0400H
TEMP: DB  FFH, FFH, FFH, FFH, 06H, 07H, 08H, 09H
类似于这样子。我如何才能通过调用寄存器获得代码区这些数据???

我看过51的调用似乎是直接就用DPTR+A,将#TEMP直接赋值给DPTR就可以完成。

不过我这款单片机没有DPTR寄存器。它是用FSR来定义数据内存中的地址。值从IND中获取。但是它上面写的是 数据内存中值。而且我也用FSR试过,没有作用
      movlw TEMP
      movwf FSR1
      movfw IND1
      movwf 020h
movlw是将值赋值W寄存器
movwf是将W的值赋值给指定地址
在20H的地方的值未发生改变,我用软件模拟试过。
更多的命令可以看下数据手册
现在不知道如何从代码中读取数据。手册里出了FSR好像也没有别的寄存器来读数据了。。求大神帮忙啊。。。。
数据手册在这里下载
http://www.ic-fortune.com.cn/upload/Download/FS98O21-DS-15_EN.pdf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指令用错了,movlw 操作的是把常量移到工作寄存器,只能操作数值,不能操作寄存器值。

网友:
查表用ADDPCW  RETLW 两指令

网友:
表格中应该使用 RETLW 后跟数据 比如你的数据 应该写成如下形式:
TEMP:
ADDPCW
RETLW  FFH
RETLW FFH
RETLW FFH
RETLW FFH
RETLW 06H
RETLW 07H
RETLW 08H
RETLW 09H

使用时  使用函数调用  W输入要查的表格编号  函数调用完成后  W中就是表格中的数据。

网友A:
不知道LZ用的富晶什么型号的MCU,可有带高位AD的(>16bit)?另外问下这种片子好买吗?4位半万用表中用的那个是MCU吗?

网友:
论坛里有多少人在用这款IC呢?

楼主:
感谢三楼四楼的回答。。。。我在程序里也看到类似的调用了。。。不过如果数据多了好像挺麻烦的。。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用的富晶什么型号的MCU,可有带高位AD的(>16bit)?另外问下这种片子好买吗?4位半万用表中用的那 ...

我用的是9821的那款。。做电子秤,红外测温的。。。14位的ADC。。。国内好买啊。。。不过OTP的。。需要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9821的那款。。做电子秤,红外测温的。。。14位的ADC。。。国内好买啊。。。不过OTP的。。需要仿 ...

可有带24bitAD的?比较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有带24bitAD的?比较好买的

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富晶官网你可以去看看哦。。。价格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富晶官网你可以去看看哦。。。价格挺便宜的。。 ...

价格多便宜?我在用98 023  98 022 ?但不知道价格。。。。。

网友:
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富晶单片机 ?

网友(2013-04-19):
我也在用FS9821这款单片机,貌似AD设置比较复杂,我工作QQ是2831470298,能加下我吗?一起交流一下.
另外查表的话是用ADDPCW结合RETLW指令来实现的,ADDPCW实现查表,RETLW指令实现返回查到的数据,查到的数据返回在WORK寄存器中.

网友(2013-06-24):
富晶单片机 技术问题 价格问题可以找我,我们公司是富晶代理商
FS9821~23 查表只能用retlw
如果两个字节 可以用伪指令HIGH LOW 例如
data_high:
addpcw
retlw high 1234
retlw high 2345
data_low:
addpcw
retlw low 1234
retlw low 2345
数据最好不要超过128个,因为work>= 0x80时,addpcw会跳到前面的地址 相当于负值.
FS98O01 FS98O02 可以直接DW xxx 然后用MOVP 查表

带24位AD的没有,MSP430 C8051F好像AD位数挺高的,没有用过,可以参考

万用表富晶主要做到2000 4000 6000, 没有4位半(20000),
市场上的4位半应该主要是7135做的

开发方面,富晶有编译软件,仿真器

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 QQ:9491431

网友B:
另外,富晶有C编译器,找HI-TECH开发的,就是MicroChip编译器的开发商,
稳定性可靠性不用担心.
如果用C开发项目,最好选8K ROM单片机,推荐FS98O25 8K ROM 4x32 LCD驱动
之前用4K ROM写过一个项目,最后怎么优化都放不下,没办法改汇编,惨痛的教训
一般汇编4K C编译器大概6K

网友(2013-11-02):
引用 网友B:
另外,富晶有C编译器,找HI-TECH开发的,就是MicroChip编译器的开发商,
稳定性可靠性不用担心.
如果用C开发项 ...

如果用C编译器,加减乘除最好单独写个函数,不要直接用*、/,这样代码要小的多,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用的是pic的单片机dSP16Fxxxx,后来就是换了些函数,代码空间才够用。
请问,C编译器哪里能下到。能不能传一个给我,谢谢。sunsdq@163.comQQ:624338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