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二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

楼主(2013-03-15):
小弟正在做温湿度检测,用到的是DHT11传感器,因为每一次采集都会得到40bit的数据,我用for循环分批接收8bit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8bit二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数,因为我想把这些数据都存储在数组中。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想说的是,在内存里二进制和十进制有什么差别?二进制的01011010不就是90吗?还用这么复杂的计算?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
{
    temp =0x80;
     printf("%d",temp);
}

网友:
这个就是写程序写蒙了的表现,你都8位接收了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