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刻铝合金面板

楼主(2013-03-15):
请问各位大神,用AMCNC-01机子刻铝合金面板,用的是铝基板两刃铣刀(钻尖型)可以刻吗?
之前都是在塑料上刻的,第一次刻金属,不知道参数怎么设,请问转速,进给速度,下刀速度等量大致多少比较合适
试过5000r/min,切割过程噪声非常大,铣刀二十分钟左右就很容易断,跪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工件要夹紧,每刀0.0x毫米
不太适合铣铝,非要铣的话只能用时间换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件要夹紧,每刀0.0x毫米
不太适合铣铝,非要铣的话只能用时间换效率

2l说的对,补充一点,必须散热,用酒精吧

网友:
机子的刚性就在那里了,大的进给量不行,只有蚂蚁搬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要夹紧,每刀0.0x毫米
不太适合铣铝,非要铣的话只能用时间换效率

嘿嘿看来我进给量太大了。。。贪心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2l说的对,补充一点,必须散热,用酒精吧

恩恩,之前洒了点儿水,换酒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