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毕业设计要做四轴飞行器,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5):
本人四轴新人,导师给我的毕设要求

1、以单片机和陀螺仪为核心器件,由直流电源供电,分别用四个直流电动
机作为旋翼动力元件。
2、以四个旋翼为动力,采用有线或无线 的遥控方式控制,能升降和悬停。
有效载荷1kg。
3、毕业设计说明书应包含中英文摘要、 四旋翼电动飞行器控制系统概述、
两种设计方案及比较、各部分的设计过程及结果等内容。绘制四旋翼电动飞行制
器电路原理图和程序流程图。

介绍一下本人的情况:二本学校机械电子专业,学过电工,C,51,电机,计算机控制等,虽然现在忘得差不多,不过花些时间就能补上。学校有免费的数据库可用,每周五天可以花8小时在毕设上。

因为毕设要求不高,老师建议我用51单片机和有刷电机,可是网上的开源项目大部分都用AVR和无刷,由于我不清楚这个项目要花多少精力,还有不到2个月就要验收,只怕用51和有刷电机没有例子参考,交不上毕设不能毕业就玩大了,希望大家帮忙给些意见 。

网友:
参考MWC开源项目。

网友A:
被楼主吓到了:
1)直流电机,你还想载重1kg? 这个只能用电调无刷。
2)楼主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只能买东西回来自己组装。 2个月时间,想自己改用51,调稳定。高手都难,更何况楼主还没入门。

把这个当作毕业设计,楼主看来要悲剧了。楼主导师把这个想得太简单了。估计也是个门外汉。

网友:
无刷也是直流

网友B:
楼主,这真的很难,我写一篇关于四轴的论文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感觉无处下手

网友C:
楼主可以先到淘宝上买块现成的飞控板半成品(只有姿态解算,送原理图,可以据此画电路板),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姿态解算的优化,加入控制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D:
90%的导师都是门外汉。

网友E:
我在做一个mini四轴,说点我的想法,仅供参考
大家都用avr的单片机是因为avr有个arduino 而基于arduino又有一个四轴的飞行控制的程序 multi wii controller 简称MWC
如果你想做到你说的载重1KG的效果只能用无刷电机,做大四轴.
大四轴如果你想快速成型,网上什么都有成品,成品飞控 成品电调 成品电机 成品机架 成品遥控 买回来组装就好

如果你想自己动手做点 可以考虑自己实现飞控的部分, 建议自行实现飞控的硬件,再参考mwc修改一下软件或者实现自己的飞控程序什么的...  这些工作的内容应该够写一个毕业论文的了
其实电调部分也是可以自己做的,不过如果这个也自己做 时间就会拖得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吓到了:
1)直流电机,你还想载重1kg? 这个只能用电调无刷。
2)楼主在没有基础的情况 ...

哥们就别吓楼主,楼主还没结婚啊,嘿嘿。其实主要是楼主自己想做,然后和老师商量了一下,本想剑走偏锋出奇制胜,没想到水这么深,不过载重1KG真不是我的本意,不过如果只是室内的上升和降落,你看有没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真的很难,我写一篇关于四轴的论文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感觉无处下手 ...

同道中人,你也是毕设做四轴飞行器吗?有没有好的论文推荐,中文英文都可以,一起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先到淘宝上买块现成的飞控板半成品(只有姿态解算,送原理图,可以据此画电路板),再在此基础上进 ...

能说的通俗些吗 ,我是新手啊
这些去买的话有没有推荐,至少说得详细些嘛。其实我也想买半成品,然后主攻程序算法,可是第一预算有限,第二不知道要买些什么,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的导师都是门外汉。

主要我是门外汉,老师被我忽悠进去了,这是主要怪楼主太年轻太天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做一个mini四轴,说点我的想法,仅供参考
大家都用avr的单片机是因为avr有个arduino 而基于arduino又有一 ...

还是这位仁兄说的实在!我还有几点问题:
1、MWC项目我刚知道,这和德国佬的那个MK有什么关系吗?官网是http://www.multiwiicopter.com/吗?有没有专门重零开始的wiki啊?
2、买半成品主攻一部分的想法和我一样,有什么教程文档或者帖子可以参考?
3、自行实现飞控的硬件是指,AVR的最小系统加上陀螺仪、角速度传感器及相关电路吗?贴片元件似乎不好焊

网友:
用51啊?有点苦难吧。这控制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这位仁兄说的实在!我还有几点问题:
1、MWC项目我刚知道,这和德国佬的那个MK有什么关系吗?官网是h ...

1.官网是这个,但是他们的代码是托管在google code上面的  所以如果你要下载他们的源码要去google code上搜multi wii
从0开始要看多少个0了  arduino你又了解多少呢? 我反正是不了解多少 拿着用就是
MK好像也是基于arduino的一个飞控程序,就是算法方面的东西
2.你的意思是主攻软件?为何不具体参考一下mwc的实现? 好吧 其实我也没去看 哈哈
我参考的主要是论坛内的帖子,这一篇为首: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6801-1-1.html
3.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但是我猜你大概没懂飞控是什么,我给你解释一下吧
因为元件分布和焊接会导致质心不在四轴的正中间,在飞行的过程中空气阻力什么的也会导致四轴不平衡.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如果没有飞控的姿态演算会导致四轴极其不稳定,无法飞行
所以飞控的主要作用就是察觉到飞行器的微小位移,然后根据算法平衡这种位移,从而使得飞行器基本稳定 能够操作
其中这些平衡过程是非常迅速,非常灵敏的,是无法由人操作遥控器来实现的,所以我们需要飞控,需要加速度计 需要陀螺仪 mini四轴的主要实现部分也是这里
至于焊接什么的,你总是要做点什么东西的 不是吗?
我说的自行实现飞控是指mini四轴啦!~! 所有的东西都在一块pcb上,一次搞定的那种,我在做这个. 你如果要1kg 就要做大的,就要用无刷电机和电调.虽说原理都是一样,但是就复杂了许多

最后我建议你不要问的太多,先照着一个东西去做 慢慢摸索,很多东西会渐渐清晰明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道中人,你也是毕设做四轴飞行器吗?有没有好的论文推荐,中文英文都可以,一起交流啊! ...

我不是做毕业设计,而是只要写个论文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楼主多多观望。。。
很多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简单。
如果非要了解透彻,算法是大块头,其它不咋滴。

网友:
呵呵,搞出来能飞简单,能理解吃透时间可能真不够!

网友:
我手里有kk飞控的源代码和wmc飞控的stm32源代码。我也是做毕设,只剩一个月了,比想象中要复杂很多,很多算法还得借助matlab验证,没个3,5个月不好搞。

网友:
首先,51控制四轴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另外楼主要是想只弄算法,在论坛里多转转都能有很多收获的,我觉得要是光为了毕业论文,把算法好好研究下就够往文章写了,至于你想在短期内就把四轴悬停了,可能还需要努力啊。你问问你导师,怎么样才能悬停吧。

网友(2013-11-17):
。。。。我以为是大神说要做这个的可以问你。。。。我找不到毕业题目···差点就要做这个了···

网友(2014-02-11):
正在搞四轴的路过

网友(2014-04-22):
哇 陀螺仪啊,这么牛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