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VR单片机输出频率可调的方波?

楼主(2013-03-15):
频率要求输出2K~250K的方波?频率进距为:50hz
Atmega16可以做到吗?如果M16不行的话用什么MCU才可以做到?

网友:
没有行不行的单片机,只有行不行的电工

网友A:
250K:周期=4us
250K-50:周期约=4.0008us
250K-100:周期约=4.0016us
时间分辨率约=0.8ns
如果从晶振直接分频得到波形,需要晶振约:1.25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K:周期=4us
250K-50:周期约=4.0008us
250K-100:周期约=4.0016us

只好用DDS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