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方案,想双系统+虚拟机,方式有点复杂

楼主(2013-03-15):
因为我的工作经常在windows与linux之间切换,所以目前是windows系统下装了虚拟机的linux系统.
但是存在性能和资源共享的问题

现在的目的是,首先是想装成双系统,也就是不在虚拟机里面也可以用linux,而且这个linux系统,需要从现在的虚拟机直接转过去,因为里面太多软件和数据,新装不太现实
第二是在XP下可以通过虚拟机开启物理机上的linux系统
第三是在linux下通过虚拟机开启XP系统

大家支个招吧

网友:
等你实现了这个。 告诉我们方法好了。

楼主:
至少在XP下通过虚拟机启动物理机是可以的

网友A:
搞个小笔记本装LIUNX系统不就结了。开启远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小笔记本装LIUNX系统不就结了。开启远程。

远程要看网速给不给力啊
何况还要一直开着电脑才行
不仅要增加一台电脑的成本,还要24小时开机,太浪费了,也不环保

网友B:
用 beaglebone 类似的单板机  装linux 然后 用 VNC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beaglebone 类似的单板机  装linux 然后 用 VNC登录

我的linux是设计平台,这么做性能估计还不如虚拟机吧

网友C:
vmWare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vmWare全搞定

现在就是vmware,但是性能比较差

网友D:
vbox做虚拟机也不错啊,不知用的是Linux哪个版本,要是Ubuntu可以直接当成软件一样装在XP上.用硬盘工具貌似可以把虚拟盘里的东西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vbox做虚拟机也不错啊,不知用的是Linux哪个版本,要是Ubuntu可以直接当成软件一样装在XP上.用硬盘工具貌似可 ...

redhat AS4
工作需要,不能安装更高级的版本

网友E:
如果你的机器是比较新的CPU,支持硬件虚拟化功能(Intel VT-x,AMD好像叫SVM还是什么),那么,虚拟机内OS的运行和内存访问性能与裸机装的系统基本持平。
虚拟机内的磁盘IO、网络、USB设备、显示等性能当然会差一些;但是磁盘和和网络受限于与外设速度,差距不是特别显著,就是CPU占用率会略高。(尽量用SCSI和SATA的虚拟磁盘硬件,这两个省资源,效率高。)
基于以上,没必要尽量不要倒腾。

把Linux从虚拟机倒出来很容易,Live CD启动,分区,然后把所有文件CP过去就行了,似乎tar了再解压更安全,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权限(本来Linux的安装就是在干这个事情)。然后设置好BootLoader,对Windows的NTLDR需要Chain Load搞定。
但是要注意,所用Linux的内核以及Modules要能正确探测到所用硬件,否则挂定了。
一般来说,Linux内核和Module驱动支持的硬件比较广泛,不太容易出乱子;但是,类似ArchLinux等会对InitCPIO的驱动进行剪裁,提升加载速度,Ubuntu似乎也有,这个需要自行搜索解决了,搞不定就是起了Kernel挂。

Windows由于根据安装环境的不同可能会用多套不同的内核,移入移出虚拟机风险很大大;如果碰巧没有内核问题,那么还有磁盘驱动的安装,没有正确装驱动基本都会蓝屏,走不到装驱动的地方,但是没有物理硬件装不了驱动,是个死循环。
覆盖安装或许能解决,那就没测试过了。
这个基本放弃吧。

尽量不要把系统移入移出。。。费的力气不一定比重装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机器是比较新的CPU,支持硬件虚拟化功能(Intel VT-x,AMD好像叫SVM还是什么),那么,虚拟机内OS ...

感谢,我的CPU是T2050,不支持硬件虚拟化,所以vmware 8.0以上支持都不让安装
如果重装,问题只是各种软件的license生成要重来一次,也是挺麻烦的
现在看来,可以在物理机上重装一次,然后将虚拟机里面的 copy 出来覆盖掉新装的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的CPU是T2050,不支持硬件虚拟化,所以vmware 8.0以上支持都不让安装
如果重装,问题只是各种软 ...

生成Lic的就不要乱弄了,硬件不对可能还要重新生成。。。

建议找个空机器实验确认,这个事儿风险挺大的。要小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