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高手一个压控电流源的问题~内附电路图,多谢~~

楼主(2013-03-15):
下面是这个电路的电路图

其中J1、J2、J3是跳线帽插槽,且AD844的6脚和5脚是不连接的。
并且以该电路做出的实物电路板工作良好~~~~
其中AD844是电流反馈型运放
其相关芯片的资料在下面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这个电路竟然以AD844的5脚而不是6脚作为输出,并且将6脚的输出好像作为负反馈信号来用了~~~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谢谢~~~~~

楼主:
木有人?木有人?

楼主:
唉,再顶顶~~~~在线等呀~

网友:
>> 电路竟然以AD844的5脚而不是6脚作为输出,并且将6脚的输出好像作为负反馈信号

用 5 脚的原因在资料文档中有提及,我把它弄到一个图中。

楼主:
嗯,多谢,我仔细看看~~~

网友:
很久以前也见到过一个同样或类似的提问。
跟着复习了。

网友A:
又是被符号誤导了,楼主那个R1线穿过J3到底沒有沒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被符号誤导了,楼主那个R1线穿过J3到底沒有沒相通?

额~多谢关注,那个穿过J3是没有导通的,我拿到手的只是这个图片,所以就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