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搭buck电路仿真不正确

楼主(2013-03-15):
用的是Saber2007仿真。
按照datasheet搭的电路,正确输出应为5V,如图只有2.5V左右。
按照原理,在反馈端口应为1.25V,如图仿真结果只有0.56V。
是我始终没有检查出的接线错误还是该模型有bug?

网友A:
看不清,自己焊接个看看更靠谱

网友B:
毫无悬念的东西就不要仿真了吧。
玩34063我一般都是将DIP翻过来用0805阻容搭棚的,俗称死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自己焊接个看看更靠谱

点击图片可放大,很清楚的。
负载电阻阻值盖住了,是5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悬念的东西就不要仿真了吧。
玩34063我一般都是将DIP翻过来用0805阻容搭棚的,俗称死虫法……  ...

虽然34063我没焊过,虽然看原理的确也不是很复杂的电路。我仿真它主要是学习saber,以及想慢慢研究怎么提高指标,而后再做成隔离型。
现在一个简单的芯片都没调通,深深怨恨于Saber是在太不好上手。Multisim可是不用看任何教程都能摸索出来的,不像这货这么高深莫测。、

网友B:
没用过Saber,不过看波形估计直接就没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Saber,不过看波形估计直接就没起振。

有起振呀,开关节点的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起振呀,开关节点的波形是这样的:

波形不对啊,Proteus里是这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起振呀,开关节点的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解决了吗?
把470p换成无极性试试。还有,从你测试的波形看,开关管导通时间很短,似乎保护了一样。个人理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不对啊,Proteus里是这样子的:

你那个波形很漂亮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帖也有人问Buck仿真不成功,boost的可以,我试了试的确能如我所愿升高电压,但是开关节点的波形有很多尖峰,待周周一回宿舍截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把470p换成无极性试试。还有,从你测试的波形看,开关管导通时间很短,似乎保护了一样。 ...

Buck电路始终有问题,boost的倒仿真成功,还能通过调节电容Esr来加入纹波。根据网上一些论断,我怀疑模型有问题了。以后研究下倒入别的模型试试。

网友D:
给你个用过的图

网友E:
21ic.com/tools/circuit/201003/54210.htm 楼主 这个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用过的图

谢谢。输出加TVS是为了吸收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ic.com/tools/circuit/201003/54210.htm 楼主 这个怎样

这个不能打开呢。

网友:
最近刚用34063弄了一个BUCK电路。工作非常正常。直接使用手册上的电路。就是电阻值改了一下。

网友F:
我仿真的结果和实际一样,你再试试。顺便把你设置的结果截图传上来。还有你的Saber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输出加TVS是为了吸收尖峰?

这个可以不加,加上是为了能过电磁兼容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仿真的结果和实际一样,你再试试。顺便把你设置的结果截图传上来。还有你的Saber版本 ...

依然不行。附件是我的文件,麻烦帮我试试可以吗?我的是Saber 2007.03

网友F:
你的图没有问题
我说一下操作过程,你自己检查一下。
把输出滤波电容的ic改为5.5,否则仿真要很长时间
1把仿真的指令切出来。就是Show Guide。像指南针的那个点一下
2选择DC Operating Point,直接点OK
3选择Transient (第四个图标)
Basic下EndTime 10m StepTime 100n MonitorProcess 100 RunDCAnalysisFirst Yes
InputOutput下DataFile 把tr换成_
Calibration下TruncationError 100u
然后OK
以后仿真直接点瞬态分析就行了
附件传不上去,我再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图没有问题
我说一下操作过程,你自己检查一下。
把输出滤波电容的ic改为5.5,否则仿真要很长时间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还没有试,突然看到我这个贴是悬赏分数的,先设了最佳答案以表谢意。

网友F:
我上传了附件,07版兼容。
仿真时候要运行一遍DC Operating Point
设置Transient-Basic-End Time 8m
                          -TimeStep 100n
                          -Run DC Analysis First Yes
                   -InputOutput-DataFile 把tr改成下划线
             -Calibration-Truncation 100u
点OK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传了附件,07版兼容。
仿真时候要运行一遍DC Operating Point
设置Transient-Basic-End Time 8m

哎,究竟是为什么?
我去弄个高版本的Saber试试。

网友F:
把你的saber设置发来看一下
最好是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你的saber设置发来看一下
最好是截图

今晚决心换个新版本试试,把2011版那繁复的破解流程做完后立马跑了一下之前的仿真文件,电路和设置都没改,终于得到了5V的输出值!
原来真的是版本问题。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不对啊,Proteus里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我的波形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