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PWM实现D/A转换电路设计

楼主(2013-03-15):
基于PWM实现D/A转换电路设计,有没有人讲解一下,不明白啊

网友:
这标题找举报呢吧?楼下的谁帮我举报了他,我手机上没举报选项。

网友:
楼主这标题起的确实有点问题,不过既然你问道了,就帮你回答下:
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先输出一定频率和占空比的PWM信号,然后用RC网络滤波,就会输出一定幅值的直流信号。调整占空比可以使输出电压发生变化。

网友:
我用此法已经实现16位的DA,精度,线性度,噪声都很不错,输出电压范围0~2.048V,使用AG34401检测,绝大多数下不跳一个字,有个别占空比下会波动一个字

网友A:
感觉这个PWM做DA,为了达到低纹波,往往需要较大的RC常数,最终导致DA输出速率很慢,尤其使用16位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PWM做DA,为了达到低纹波,往往需要较大的RC常数,最终导致DA输出速率很慢,尤其使用16位的时候。 ...

是的,这种方案用于做快速的DA就免了吧,如果不要求速度可以采用,例如DC校准仪

网友A:
是啊,我做工业用的4-20mA或0-5V,0-10V模拟量输出,为了提高速度,不得不牺牲分辨率。
网上有一个图纸是用那个同步滤波方式的,一直没试验过,据说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做工业用的4-20mA或0-5V,0-10V模拟量输出,为了提高速度,不得不牺牲分辨率。
网上有一个图纸是用 ...

我使用16BIT的PWM只有122HZ,8bit能做到330khz,不知老大能否提供你说的这种同步滤波方式的资料?

网友:
来了,是老外的一个文章,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哦

网友:
中文版的 谢谢分享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2013-05-13):
感谢各位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