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bit 用什么avr下载线 ?

楼主(2013-03-15):
我手上的双龙的下载线不能装驱动。

网友A:
我用的原装ATMEL AVR ISP MKII,在win8 x64下没有问题,win7x64下也装过,没有问题,原装工具还是好啊

网友B:
USPASP,德国的开源下载线,官网有电路图,PCB和固件,win7 x64正常使用,x宝才十几块。自己去看吧http://www.fischl.de/usbasp/

网友:
对于这种最新的部分电脑,模拟的usb稳定性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原装ATMEL AVR ISP MKII,在win8 x64下没有问题,win7x64下也装过,没有问题,原装工具还是好啊 ...

MKII 用什么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PASP,德国的开源下载线,官网有电路图,PCB和固件,win7 x64正常使用,x宝才十几块。自己去看吧http://w ...

这个长期使用,下载量多的话稳定性怎么样?速度怎么样?用什么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邮购部生产的usb/232下载器也能用于64位的。

使用官方 avt studio 软件。支持过去和将来的avr 型号芯片。 ...

我现在用gcc+si,不用avr studio,usb/232下载器还能用什么软件下载?

网友:
用微雪仿的ISPMKII

楼主:
能否使用winavr带的 avrdude 下载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SPASP,德国的开源下载线,官网有电路图,PCB和固件,win7 x64正常使用,x宝才十几块。自己去看吧http://w ...

速度太慢,量大受不了。但是有个优点:可以一次将flash,fuse,LOCK bits一起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MKII 用什么下载软件?

avt studio

网友:
智峰免驱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度太慢,量大受不了。但是有个优点:可以一次将flash,fuse,LOCK bits一起操作  ...

自己用足够了,量产就用编程器了吧,不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gcc+si,不用avr studio,usb/232下载器还能用什么软件下载?

速度不好说,我自己用觉得足够了,稳定性应该还是不错的,原理是利用一个mega8模拟USB协议进行下载。GCC刚好使用它,即使是在Linux下也有下载工具,下载软件在官网都有,推荐了3个。

网友:
自己下,能用就可以了,当然速度不能太离谱;

网友:
usbasp 貌似有64bit的
给别人装过

楼主:
淘宝上买了,先试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