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的哪个参数决定了深度负反馈下它不会振荡

楼主(2013-03-16):
请问运放的哪个参数决定了深度负反馈下它不会振荡

网友:
相位裕度。

楼主:
我也刚找到相位裕度。确实和这个有密切关系,但是像LM258这种用的很多的运放,就没有给出相位裕度这个参数,那怎么看?

网友:
为啥不选增益带宽积高一些的运放,貌似LM258增益带宽积有点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刚找到相位裕度。确实和这个有密切关系,但是像LM258这种用的很多的运放,就没有给出相位裕度这个参数 ...

对于LM358这种带宽不高、带内部补偿、单位增益稳定的通用运放,给不给出相位裕度都无所谓了,只要不带容性负载基本不会振。

楼主:
谢谢gzhuli,像LM358这种,资料上确有说单位增益的带宽只有1MHZ,也就是带宽不高吧,但还不知道哪个参数说了是带内部补偿、单位增益稳定的,麻烦gzhuli告诉一下。我看的是NS和ON的datasheet。

楼主:
是不是internally frequency compensated ?,补偿是多少呢?

楼主:
还有,我看模电上说,自激往往发生在低频和高频的情况下,相反中频不会发生。搞不清楚这是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internally frequency compensated ?,补偿是多少呢?

Internally frequency compensated for unity gain,补偿到单位增益稳定。
低频和高频容易振荡是因为运放在低频和高频分别有一个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gzhuli,像LM358这种,资料上确有说单位增益的带宽只有1MHZ,也就是带宽不高吧,但还不知道哪个参数说 ...

通常的大部分运放都是单位增益稳定的。也就是内部已经补偿。
如果某个运放是单位增益不稳定的,也就是故意设计为欠补偿(为了增加带宽),它会在手册里面很显眼的地方注明:增益大于xx倍稳定。
只要没注明,就是内部已经补偿到单位增益稳定 。
常见的一个欠补偿运放的例子是op37,你看它的手册就明白了。它的单位增益稳定的型号是o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