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for MSP430堆栈设置求指教....

楼主(2013-03-16):
MSP430 链接时出现附图所示错误,说CSTACK尺寸太大,改小后问题解决。只是我担心改小后有其它问题,故请教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有会的网友请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看下 这个帖子
http://bbs.lierda.com/showthread.php?t=333090

谢谢你的回复,我刚百度了一下,基本上找到问题了,简单点说就是RAM空间不够了,我用的是MSP430F147,只有1KRAM,保险起见的话改F149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