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SCI-A FIFO模式下中断问题

楼主(2013-03-16):
F2812 SCI-A FIFO中断问题。

FIFO模式配置:接收到一个字符产生接收中断,读取字符。发送中断没有打开,发送时只是查看FIFO TXFFST寄存器,如果少于0x10就写入SCITXBUF,否则while循环等待。

问题:RX引脚会被外部拉低一段时间(外部有RS232电平转换芯片,串口睡眠时,RX会被强制拉低。这个跟一般的情况有区别,请注意。自己测试时可以直接将RX引脚接地一下),此时2812能检测到BREAK Condition,SciaRegs.SCIRXST.bit.RXERROR = 1,并能正确产生中断。
按照文档(TMS320F28x DSP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SCI) Reference Guide)上在中断中清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0,并将SCI-A重新初始化。
一段时间后RX引脚被拉高(准备开始通信),并且RX有数据传输,但是F2812再也没有任何中断产生。DSP发送数据的功能正常。
初始化SCI-A的寄存器我已经对过几遍了,有些位不是太明白。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什么位没设置对。

PS: 如果不使用FIFO模式,在普通模式下,在RX错误中断里直接初始化就没问题。

// SCI-A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bit.SCITXDA_GPIOF4 = 1;
        GpioMuxRegs.GPFMUX.bit.SCIRXDA_GPIOF5 = 1;
        EDIS;
        // 8 bit, 1 stop
        SciaRegs.SCICCR.all  = 0x0007;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43;
        SciaRegs.SCICTL2.all = 0x0002;

        SciaRegs.SCIHBAUD    = 0x0000;
        SciaRegs.SCILBAUD    = 0x00F3;   //00f3:19200  01e7:9600

        SciaRegs.SCIFFTX.all = 0xe000;
        SciaRegs.SCIFFRX.all = 0x6061;

        SciaRegs.SCIFFCT.all = 0x0000;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63;
}

//RX接收中断
interrupt void scia_rx_fifo_isr(void)
{
        Uint16 ReceivedChar;

        /* We need to RESET SCI module if error happens */
        if (SciaRegs.SCIRXST.bit.BRKDT   == 1 ||
                SciaRegs.SCIRXST.bit.RXERROR == 1)
        {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 = 1;
                //按照手册上2-5上对SW RESET的说明,这里需要清0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0;

                // Issue PIE ack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9;

                //在这里我还需要做什么?
                //我尝试过直接调用InitSci(),结果还是一样。中断再也来不了。
        }
        else
        {
                ReceivedChar = SciaRegs.SCIRXBUF.bit.RXDT & 0x00ff;
                if(en_queue(&g_sci_rx_queue, ReceivedChar) == 0)
                {
                        /* error, light LED for debug */
                        //*LedReg = LedCode[0];
                }

                g_sci_data_flag = 1;

                SciaRegs.SCIFFRX.bit.RXFFOVRCLR = 1;         // Clear Overflow flag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 = 0;         // Reset the FIFO receive stack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 = 1;         // Enable the FIFO receive operation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9;
        }
}

// Transmit a character from the SCI
void scia_xmit(Uint16 a)
{
    /* We need to wait if FIFO is full(16 words) */
    while (SciaRegs.SCIFFTX.bit.TXFFST == 0x10);
    SciaRegs.SCITXBUF = a;
}

F2812 spec

我的调试板,绿线是TX,黄色的是RX,黑色的是地线,红色的是正极。

楼主:
怎么没人呢,交流交流哈。新手郁闷中。。。

楼主:
刚试了,上面的代码可以使用。不知道之前一直为什么不行,很纳闷。

网友:
多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