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一个小铝合金配件加工,价格如何?

楼主(2013-03-16):
想做100个这样的铝块,  因为没接触过机械加工的,请各位大哥赐教,

用铝合金做, 如果要做到下图中的效果,   具体的工艺 和 100件大概需要什么价格呢?

结构如下, 长*高*厚  13*15*10mm

外面倒圆角.中间掏空6MM厚.

主要是做这个难不难,还有就是价格.

网友:
单价10元以内吧,你可到TB搜搜。有很多机加工的在TB,机加工、快速成形什么的。

网友:
直接铣床铣好13*15*10mm
然后上数控设备加工里面的孔
手工去毛刺
加工完成 OK
价格10块钱一个
如果非要按你说的外面倒圆角,那就要上数控做了,否则没法圆角,那价格就上去了。我个人认为你那圆角可能只是为了美观和没有毛刺。
如果有需要和我联系:haitaoyijiuming@163.com
楼主有兴趣可以到优酷网找我的加工视频看看,直接优酷网搜索我的ID名就能找到了。

网友:
后面几张手机的照片是么意思???  手机座?

网友(2013-04-18):
楼主想要做成和手机线上面那个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
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