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获得正负6V的电源吗??

楼主(2013-03-16):
这个电路正确吗?如果不正确,麻烦分析一下……

网友:
看起来没问题,可是电池电压不可能不变的,如果电池电压从12V掉到11V的话,那个中点电压究竟跑哪里去了呢?

网友:
电流从com 至vout至 vout至 com,芯片可能要挂

网友:
短路鸟,三楼说得没错

网友:
如果输入为13伏,则上面的Vo输出电压为7伏,下面的输出为6伏,两个Vo连在一起会烧掉两个稳管的。

网友:
跑不了
1. 同上面所述
2. 78xx 系列工作时要吃掉3V压差

网友:
这样不但电压稳不住,电压稍高就会全烧掉。
楼主用LM2596这样的芯片产生一个6V的电压当做参考地就行了。

网友:
貌似不可以,78XX和79XX的低接在一起,输出端输出正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