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hex转bin的方法

楼主(2013-03-16):
在这里下过hex转bin的小程序,似乎用不成,调入hex文件后马上就结束什么文件都没生成.求一个转换工具和请教使用winhex中的实现转换为bin的方法.谢谢.

网友:
你自己写一个不成吗?用turboc就行啊,前提你得研究研究hex与bin文件格式。

网友:
用winhex可以的

网友:
找个烧写器的软件,打开HEX文件到缓冲区,再把缓冲区保存为BIN。

网友:
很多软件可以的

网友:
有现成的软件

网友:
keil里有现成的工具

网友:
写个脚本吧。

网友:
hex2bin 就很 ok 的~ 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