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哈里基斯发射机串口如何与电脑串口通信

楼主(2013-03-16):
哈里斯发射机与电脑通信,测试三天了,始终没有读到数据,前来向广大网友求助。

哈里斯发射机是25针的RS232,我做了一个转接线如下:
9针母头    25针母头
2脚----2脚
3脚----3脚
5脚----7脚

图一为发射机的25针接口
在rs232文件中是哈里斯发射机的命令包,其中的CRC用那种计算方式呢。
如果要执行“Request Status ”命令怎么写呢。
先谢谢各位网友了。

楼主:
要下班了,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2,3要对调?

楼主:
9针的2是接收,3是发送
25针的2是发送,3是接收
2接2,3接3应该没有错吧。

楼主:
我现在郁闷的是命令如何输入呢,请网友们看看我的那个PDF文件,里面有命令格式,希望大家看过后能不能给个命令例子

网友:
hellocq.net 上的设备版里面好像有人搞成了,你翻翻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去看了,没有这和台发射机相关的信息。
另:说明一下,这台发射机是哈里斯调频广播10KW的发射机
请网友们看看PDF文件里的命令格式解释,下面的图是我从PDF里截的图

楼主:
不能沉下去啊

楼主:
时不时的来看看

网友:
我以为是  RF-3200 电台呢 功率小多了 100w

楼主:
问题已解决,如下:
在这之前遇到的问题。
1、RS232连接线,按照随发射机的原理图,9针与25针的串口连接应是2接2脚,3接3脚,现改成2脚与3脚交叉互连,经过验证,这个连接方法是正确的。
2、命令包的解释,在发射机文档中说明包长度不包含CRC校验计算中,但实际情况是包长度也是在CRC校验计算中的。
3、关于CRC校验,在网找的CRC计算工具得到的结果是和实际的CRC校验是不一样的,具体的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CrcUpdate(Data, accum)

Dim I As Integer
Dim quotient As Long
Dim divisor As Integer
Dim temp_data As Long

divisor = &H1021

temp_data = Data
For I = 8 To 1 Step -1
    quotient = accum And &H8000
    accum = accum * 2
    accum = accum And &H1FFFF
    accum = accum And &H2FFFF

    temp_data = temp_data * 2
    If (temp_data And &H100) Then
        accum = accum Or &H1
    End If
    If quotient Then
        accum = accum Xor divisor
    End If
Next I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