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的问题在图上指定位置画点

楼主(2013-03-16):
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问了。。。问个c++的问题。想做一个c++的MFC应用,类似于GPS导航图那种,图片是个带经纬度的地图,然后我从外部得到一个经纬度的信息,就在图中给标记出来,然后最好能用一条线连起来,表示轨迹。用别的方法做也行,不过希望大神能详细的回答下,小弟新手。多谢大神了。

网友A:
先把图片画到memdc中,再把点线画进去,再复制到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图片画到memdc中,再把点线画进去,再复制到屏幕上。

我需要根据信息实时更新的,有点类似GPS接收机那种。画好再放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根据信息实时更新的,有点类似GPS接收机那种。画好再放是不行的。。。。 ...

我怀疑你有没有动脑子,你用个定时器定时刷新不得了。

楼主:
您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请您多点拨一下,我现在头都大了,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个问题到CSDN上面去看吧,pc端的问题一般经常在哪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