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AVCC参考电压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楼主(2013-03-16):
是第五脚电压-0.6v么?

网友:
问题不够详细。

楼主:
我选择电源作参考电压  那么计算ADC转换结果应该怎么取参考电压这个值呢  我发现用VCC-0.6这个数才是正确的

楼主(2013-05-06):
没有人回答一下么?

网友:
上电路   上程序  ! 有没有考虑AD输入阻抗

网友:
这个AD口内部有个20K下拉,用过太多单片机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AD,按键少也不考虑电流懒得理了。

网友:
比如你上拉是10K,3.3V工作,那AD的参考电压就是2.2V,不能用3.3V算。 如果其他电阻,可以在不按键的情况下量一下电压,就是你的参考电压,再量每个按键后的电压,算出AD值,这个是基于参考电压是VCC的,内部1。25的没用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