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有没有人进门的最好方法是?

楼主(2013-03-16):
检测有没有人进门的最好方法是?
光电对管?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网友:
找个人坐在门口看着…………
玩笑哈~
感觉光电对管和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都不靠谱。可能会有其他的野生动物触发,比如野猫啥的……

网友: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定时范围探测,有动静启动光电对管阵列精确目标属性,判断目标是什么!

网友A:
对射方式比较好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QwMDk4ODEy/v.swf

进出感应开关 + 红外线遥控开关
芯片:STC15F104E
晶振:6MHz
说明:2种模式,通过长按 “按键” 切换:
①进出感应开关  (含手动按键,短按 “按键” 也可开/关)
②红外线遥控开关(含手动按键,短按 “按键” 也可开/关)

静态功耗:≤0.1W,每一年1度电

另:
如果使用可控硅可进一步降低静态功耗,做到≤0.033W,每三年1度电。
可添加315M无线遥控,静态功耗不变(用3.3V的微功耗315M接收板)。

网友:
栓条狗啊,哈哈

网友:
人在外面:贴个胶布在门边上。
人在里面:放个啤酒瓶在门后,横放,人一进来,瓶子就滚远了

上面只是检测人是否进去,DIY不用搞什么高科技检测,等人进去了啥都晚了,别指望警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射方式比较好

我搞了个无线遥控器控制电控锁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效果还行。
不敢往自己门上直接试,等下失效了,就只有撞门的分了,开锁公司也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