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08烧录不成功,求解!!!

楼主(2013-03-16):
现象如下:
是说存储区的数据校验有问题,但不晓得是啥问题,
望高手支招!!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0025 Received Value: 00000fff
Programming failed

背景:MAPLAB IDE V8.86
C编译器:picc
工具:PICKIT3

网友A:
508我用PICKIT3没有问题,请查下接线,或换块片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8我用PICKIT3没有问题,请查下接线,或换块片子试试。

连线检查了,莫有问题,可以保证连线是正确的!
芯片业换过了,结果一样!
但有一点的是,在烧写程序前,PICKIT3会把MCU的FLASH整个擦除掉,看手册上说508有个地址:0x1ff,对应的是该MCU出厂晶振精度校验值,被擦除了,这个是我用希尔特编程器把未擦除过的,和我擦除过的片子,将0x1ff对应的地址的值,比较了下,前者指位0x03ff,后则为0x0fff,奇怪的很,就会出现校验值不对了,难道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供电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线检查了,莫有问题,可以保证连线是正确的!
芯片业换过了,结果一样!
但有一点的是,在烧写程序前, ...

设置下改成烧写前不擦除,01FFh 单元(PIC12F508)和03FFh 单元(PIC12F509)包含内部时钟校准值。可以在程序中读取后,放入OSCCAL中。你说的烧写不进,应该不是这个校准值引起的。可否把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2015-01-05):
我也碰到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这个和OSCCAL没有关系,检查一下外围电路,烧写的时候,最好把烧写需要的四条线不接任何外围电路。

网友:
供电查查看,用示波器看:)

网友(2016-07-11):
我也碰到,烧写一次就写不了的情况,以为是芯片问题,换了两家了,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能能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