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的定时误差怎么这样不准啊!还是程序有问...

楼主(2013-03-16):
该贴已被删除

网友A:
Delay300us:子程序会是300us吗???仔细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300us:子程序会是300us吗???仔细算算

STC这款单片机是1T的,示波器显示的确实是300us,定时误差15毫秒和这个关系不是太大吧! 中断程序是赋值后又延时的,赋值后就开始计时了又,实际测量应该是小于50毫秒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这款单片机是1T的,示波器显示的确实是300us,定时误差15毫秒和这个关系不是太大吧! 中断程序是赋值后 ...

把定时值50ms改成别的值试试看还是不是差15ms。
个人认为测试值应该稍大于50ms,因为响应中断需要少量的时间,但是差15ms有点离谱。

网友B:
       MOV TMOD,#00000001B     ;T1工作在模式1,定时模式
        MOV TH0,#3CH
        MOV TL0,#0B0H            ;载入初始计数值
==================================
timer50ms:
           MOV TL1,#0B0H        ;载入初始计数值
           MOV TH1,#3CH
你太强了, 初始化用 t0,中断用t1
如果只是测试,你把t0,t1都改成 方式1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V TMOD,#00000001B     ;T1工作在模式1,定时模式
        MOV TH0,#3CH
        MOV TL0,#0B0H  ...

谢谢啦